海燕B321的一个设计缺陷

楼主(2022-04-12):
海燕B321的一个设计缺陷,拉成了一张弓。

捣腾了不下十台,无一例外!

网友:
海燕的B321其实是最早期的产品,后来的海燕B331与B333就要比早期的B321好得多,架子不再是那么的软弱,有的是用金属做的了,后期的产品绝对是没有这个缺点的。不但如此,后期的扬声器改用了内磁、方屁股的喇叭,使磁棒不再被喇叭的磁性而磁化,大大地减少了交叉调制,使短波和中波的接收更稳定,因此灵敏度提高了很多,外加还有皮套,所用的其他零件也要比这个好得多。

修这条导轨你可以在导轨的尽头处加一块较硬、较厚的黄铜U字形加强条,并钻上二个孔,使滑轮螺丝与固定在线路板上的螺丝都穿过这两个孔,这样这个问题便彻底解决了。

网友:
这个是当年联合设计的,都没考虑那么久远。都这个样子。有的品牌情况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做,找一个这种钢螺丝,长约6、7公分。
钢锯锯去螺丝头。
用络铁热压在这个部位,压入螺丝直径的三分 ...

不要计较原汁原味了,它都不干活了。用薄铁皮做成槽钢形状用胶贴在螺丝位置。

楼主:
复原很容易!用电吹风边吹边矫正。

问题是矫正后再装上拉线后很快就又拉弯了。

本来可以设法在背面加一个抗拉“筋”,但那样又破坏了机器的“原汁原味”。

网友:
确实,还没法复原

网友B:
粘个铁片加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粘个铁片加固下?

这样做确实不难,但那就破坏了机器的“原汁原味”!

网友:
找个LED电视机的废旧铝基板灯条,剪合适的大小形状,粘在后面,强度会大大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原很容易!用电吹风边吹边矫正。

问题是矫正后再装上拉线后很快就又拉弯了。

原设计应该在头上加一个固定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确实不难,但那就破坏了机器的“原汁原味”!

怀旧情节就如母爱与爱母,爱乌及乌!

网友:
弹簧拉力太大了;

加上时间长,塑料老化所致;

为你点赞。

楼主:
这样做,找一个这种钢螺丝,长约6、7公分。
钢锯锯去螺丝头。
用络铁热压在这个部位,压入螺丝直径的三分之一左右为宜,切忌压入过多破坏正面。
待压入的螺丝充分冷却后,滴上T8胶水进一步加固。胶水干后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计较原汁原味了,它都不干活了。用薄铁皮做成槽钢形状用胶贴在螺丝位置。

“槽钢”是为螺丝遮丑吗?我觉得既然都不计较原汁原味了,也没必要这样遮丑了吧。

再说这螺丝位置是在背面,也看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槽钢”是为螺丝遮丑吗?我觉得既然都不计较原汁原味了,也没必要这样遮丑了吧。

再说这螺丝位置是在 ...

不是为螺丝遮丑,我说的“槽钢”可以根据长度来做,从头到尾(您这个是半截),重量轻强度大。只是建议您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为螺丝遮丑,我说的“槽钢”可以根据长度来做,从头到尾(您这个是半截),重量轻强度大。只是建议您 ...

谢谢你的建议!

不过这螺丝是钢的!放在台钳上强行掰可以掰断,却无法折弯,所以强度足够。

另一端本就有两个固定桩,不用考虑;易弯的这段背上这七公分的钢螺丝,强度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原很容易!用电吹风边吹边矫正。

问题是矫正后再装上拉线后很快就又拉弯了。

海燕、凯歌都有这问题,可以加热整形后加个不锈钢折弯板,厚0.6折弯就行。

网友:
海燕B321和凯歌4B15都是这样,如同人年纪大了会驼背,塑料老化弯曲就成了这样。好像有个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法,把原先的比较粗的调谐拉线换成如海燕B331的那种细调谐拉线。

网友:
红灯753,虽然没那么严重,但是也影响了走针位置,很不爽。

网友:
横截面要是成T型就好多了!
也难怪,世界上偏有本坛一大部分爱好者,一直在玩儿几十年的东西,一个塑料件变点型也正常吧。

网友:
本来就没想让你们用那么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原很容易!用电吹风边吹边矫正。

问题是矫正后再装上拉线后很快就又拉弯了。

对,背后反拉。也可用铜箔胶粘,多层结构是防止变形的好方法。

网友:
我多年来喜欢收集和修复老电子产品,国外的产品也有类似的问题的
但我们首先要理解,是我们在过度要求产品超期服役,这些东西设计的使用年限早就过了,所以并不是它们的缺陷,这样心态就平和了

简单的办法是用3d打印件和尼龙重打一个,加入加强筋结构的

复杂一点是用航空铝cnc一个反面的加强板

网友:
凯歌4B15A和它一样

网友:
鞠躬尽瘁。

网友:
卧似一张弓

网友C:
当年的联合设计五管机,后来改进为六管机,全国有很多厂家生产,结构大致相同.最不合理的还不是这条指针导轨,而是电池盒.三节1号大电池,三个弹簧顶着,这电池盒设计成"凹"形,寿命不长,大多会断裂.几乎无一幸免.

网友D:
我的B321没这个问题,一直用了20多年壳碎了报废也没弯,是白色的,可能是原料的问题,电池盒设计的不好,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的联合设计五管机,后来改进为六管机,全国有很多厂家生产,结构大致相同.最不合理的还不是这条指针导轨, ...

是,这种机型的电池盒断裂也是一种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B321没这个问题,一直用了20多年壳碎了报废也没弯,是白色的,可能是原料的问题,电池盒设计的不好,强 ...

我手里有近十台这种机型,没有碰到一台你说的这种白色的不弯的。

网友(2022-10-19):
我的没弯曲,但是 一样割了一道杠

网友:
我在闲鱼买了这个海燕B321也是这个塑料弯了,简单的办法就是背面加个加强板,或者是找人3D打个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原很容易!用电吹风边吹边矫正。

问题是矫正后再装上拉线后很快就又拉弯了。

这个塑料只有一个轮子  另一端 如果能够弄个轮子  就不会被割一道杠了

网友E:
b321拉线 修改好    这下拉线顺畅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b321拉线 修改好    这下拉线顺畅多了

这个方法好。简单易制。

网友(2023-06-16):
引用 网友E:
b321拉线 修改好    这下拉线顺畅多了

借鉴了这个方法,改进了B321收音机。

网友:
也跟着预付了一下:

补充内容 (2023-10-11 13:23):
我的这台海燕B321可能拉线不紧,本身拉的不厉害,加固预防而已。

网友:
背面整个粘贴一张薄金属片,形成复合多层结构的最简单一个(双层)也能有效抵抗变形。如果能加上预拉(反弓)就更好。

网友(2024-03-01):
我是直接换用铝合金条,一劳永逸,调谐再不吱吱嘎嘎了,很顺滑

网友:
谢谢楼主,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