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H757第一中频变压器问题

楼主(2022-04-12):
一台老旧H757感觉灵敏度偏低声音稍显嘶哑,于是试着调整中周,一中放输入中周完全无谐振点,怎么调都感觉不到声音变化,一中放工作电流大约要调整到接近3毫安才有基本正常的灵敏度,什么情况?

网友A:
有可能一中放的中周谐振电容问题,换个谐振电容试试看.

网友B:
先测一下中周谐振回路三个脚是导通(有阻值),如有再换谐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测一下中周谐振回路三个脚是导通(有阻值),如有再换谐振电容。

三脚通约3.8欧,短路谐振电容信号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测量对应部分的阻容元件、晶体管,最后再排除中放变压器吧,电流那么大才有反应,估计与中周关系不大。

一中放输入中周与输出中周谐振电容对调,情况不变谐振电容确定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一中放的中周谐振电容问题,换个谐振电容试试看.

一中放输入中周与输出中周谐振电容对调,情况不变谐振电容确定是好的。

楼主:
变频管发射极电阻两端电压1.5V,感觉有点不对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管发射极电阻两端电压1.5V,感觉有点不对头

D2、D3多少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2、D3多少电压?

2.1V,实物只有一只二极管没有修理痕迹应该是原装,PCB有两只二极管位置,附图是拆下来的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2.1V,实物只有一只二极管没有修理痕迹应该是原装,PCB有两只二极管位置,附图是拆下来的二极管

2.1v肯定高了,用2个硅二极管或三极管的BC结代替,换后测下一、二中放静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v肯定高了,用2个硅二极管或三极管的BC结代替,换后测下一、二中放静态电流。

换上两只1N4148稳压值大约2.1V,变频管发射极0.52V,一中放调整到R5压降约0.6V,中周谐振状态回来了,灵敏度和音质感觉也正常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上两只1N4148稳压值大约2.1V,变频管发射极0.52V,一中放调整到R5压降约0.6V,中周谐振状态回来了,灵 ...

写错了两只1N4148稳压值大约1.2V

网友B:
修这个机器最让人头疼的是,喇叭是16欧,改绕输出也不理想,后改用德生机用25欧喇叭很好。
该机放声效果优于红灯75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这个机器最让人头疼的是,喇叭是16欧,改绕输出也不理想,后改用德生机用25欧喇叭很好。
该机放声效果优 ...

本机喇叭确实不咋地,八十年代的机器还是沿袭电池耐用度的设计,喇叭灵敏度极高中频过多,耳机口外挂8欧大喇叭音色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