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一个二手湖山PM2150K功放,求电路图

楼主(2022-04-12):
买一个二手湖山PM2150K功放,用一天好好的,第二天开机显示屏一亮就灭了,拆看看里面保险烧掉,功放部分烧了,求电路图,哪位老师有请发一个,谢谢

网友:
湖山功放不错的;

是超载了吧?

功放如果安全使用,一般不容易坏的;

查电源,如果功放管坏,只有更换。

楼主:
就是,刚开机,显示屏一闪就灭了,昨天使用还好的

楼主:
烧保险,推动部分烧糊了,管子换没测,估计挂了

楼主:
那位师傅有这个机子,请帮忙给看看板子上1R216   1R231   1R233    1R218的阻值,我的电阻烧焦了,电路板上标注的也烤焦了,看不见阻值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