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打印机渗色怎么办?

楼主(2022-04-12):
我自己买了个打印机,打印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有个问题,那就是打印的黑色文字或图片总是会渗透过纸张,以至于从一页纸的正面看到背面的文字图案,影响阅读。

我用的纸,a4,120克道林纸,150克加厚道林纸都试过,都是这样透色。

请教大家是纸的问题还是墨水的问题?

该如何解决?

网友:
应该是墨水问题吧,找售后啊

网友:
纸张太潮了吧。

网友:
换个打印机

网友A:
这个是墨水问题  旧打印机用连供墨盒+普通墨水就这现象  新机器的原厂墨水没有这问题

网友:
设置一下打印机,打印质量或速度,看看管用不,

网友:
我用70g纸都是双面打印 ,墨水吧,是原装跟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墨水问题  旧打印机用连供墨盒+普通墨水就这现象  新机器的原厂墨水没有这问题

那我换了原厂墨水是不是就能解决?为什么旧机器就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