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罢工了,求助!

楼主(2022-04-12):
没有看明显过流烧坏痕迹,自感无从下手   现在风扇转 ,其他没反应了,哪位老师有这个资料。给指导迷津.先谢谢了!

网友:
没示波器修不了

网友A:
闲鱼二手的很便宜

网友:
先修前级,这四个变压器整理可能是两串整流后再串

网友:
上次一个逆变器故障灯亮没输出,把功率管都测了一遍,发现一个MOS管异常,用电动车充电器上的替换后有输出了,然后按原来型号买一个换上,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H桥是输出50Hz的方波交流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闲鱼二手的很便宜

求推荐性价比高的品种。

网友:
前段时间我淘到一个坏的,经查是四个输出功率管坏了一个,

网友:
先确定前级有没有问题,再后级。

楼主:
看来 只有先仔细排查大管子了

网友:
这不是正弦波的较好修。通电不烧保险后级可能性大,正弦波的复杂点。

网友:
之前看过焊机放炮的视频,现在想想都怕!

网友:
这种逆变器做工是真不敢恭维,一般都是坏一把CMOS管,看看大管子短路了没有,还有非12V输入的7812损坏整机也不工作!驱动板坏的就只能整板换驱动板了,那玩意不好修!

网友:
我的不小心插了市电炸了,售后修要100元,买个新的才180

楼主(2022-06-07):
后边大管子坏了好几个。已经放弃

网友:
先量场管 没坏的话单独拆掉变压器后面的整流管 单独接个整流桥看下有没有输出有输出就检查后极  后极的场管 电容 驱动 只要前级没坏 就重点检查后极场管 驱动 取样部分

网友(2022-07-15):
先看看振荡管有没有坏,再看振荡源会不会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