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两层货梯坏了

楼主(2022-04-12):
   朋友来电话说货梯不会动了,按键都没有反应,到了现场一看就是380V变压器烧了,主要是带动一个整流桥24V给按键供电,去市场买一个吧,本来是五十瓦的我给加大到100瓦,85元一个搞定。换好以后还是不能正常工作,怀疑整流桥问题,拿下来测量又没有问题,结果换一个就好了。由于第一次修没经验好险把变压器烧了,摸一下烫手的热!

网友:
整流桥前没有保险的话,下次还会烧变压器。

网友:
整流桥,测量是好的,仍然不行;

换一个,就好了。

表没有测出来,有时候,自己的表也会说谎。

网友:
变压器加装一个温度保险试试

楼主:
整流桥堆原来是方形的后来换一个大了很多的,不会再坏了。

网友:
没加负载变压器就发热严重,应该是整流桥有二极管击穿了,照着桥式整流桥原理图应该能量出来。

网友A:
液压货梯,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货梯,太慢了

我们县是北方的家具之都,打家具两层货梯有很多,主要是构造简单电路简单,这个是三个继电器加几个行程开关几组按钮,一个控制变压器桥堆就行了。另外一种是几个继电器加一块电路板的,原理都差不多。

网友:
我们用的有一部,带轿厢的,升限1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容量是50VA的而不是50瓦,不是给按键供电而是给电磁阀等控制电路供电。

一直认为控制变压器VA是瓦数  原来是错误的,谢谢你
是给电磁阀供电的,哈哈知道了,油压机是有电磁阀的,升时候它不工作,降下来工作。

网友C:
昨天去修了两台广日货梯,收了1000个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去修了两台广日货梯,收了1000个大洋

修货梯费用是挺高的,不论什么情况起步价200元

网友D:
这应该叫升降平台吧,真正的货梯比这个保护系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叫升降平台吧,真正的货梯比这个保护系统多!

俗称货梯,也可以叫升降平台  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