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老上网本,N270 CPU的,XP系统

楼主(2022-04-12):
折腾数播,现在问题是这电脑能支持多大硬盘?网上有说1G\2G\4G的,有说只能到2G的,用朋友的2G移动硬盘没问题,现在需要自己买一块,越大越好,所以请教。。。

补充内容 (2022-4-13 22:15):
写错了是T不是G。打算自己做个阵列,所有硬盘转USB口。这电脑极新,废物利用吧,播放音频还不错。线性电源都做好了。。。

网友:
硬盘、内存、优盘、移动硬盘

网友A:
我喜欢联想老X61笔记本电脑

网友:
G 还是 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联想老X61笔记本电脑

有台x61,拿来给发那科的pc卡倒代码用,

网友C:
单核双线程、主频1.6还是别折腾了

网友:
我MSI U100是N270的好像
原厂500G硬盘 1G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核双线程、主频1.6还是别折腾了

可以超频到2.0官方提供的一键超频,自己超频的话2.3应该没问题

网友D:
MBR的硬盘最大支持到2G多,需要分成GPT分区的硬盘
移动硬盘这种不启动的分区,GPT就完事了,老电脑的话可能不支持EFI所以不能作为启动分区

网友:
上网本我也有一台,Atom N270这个CPU性能真不行,本地放高清电影720P都快满载,在线看有点卡,没折腾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MBR的硬盘最大支持到2G多,需要分成GPT分区的硬盘
移动硬盘这种不启动的分区,GPT就完事了,老电脑的话可 ...

MBR分区表最大支持2TB,不是2G哦。

网友E:
MBR分区表最大支持2TB,以及三个主分区+一个逻辑分区。

N270的电脑还是传统BIOS(Legacy),仅支持MBR分区表……

另外N270最大支持2G双面颗粒的DDR2内存,不过这玩意也就1GHz奔腾3的水平(同时搭配的集成显卡多数为GMA950),播放本地视频都吃力(也就放放VCD),加之大容量笔记本机械盘也不便宜,不建议继续折腾了(当然装个Linux或者Win2K当服务器用也不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MBR分区表最大支持2TB,以及三个主分区+一个逻辑分区。

N270的电脑还是传统BIOS(Legacy),仅支持MBR分 ...

我是用来播放音频,CPU占有率不高。硬盘转USB口用的,忘了说,请教4T硬盘能行吗?下载了很多歌曲。。。

楼主:
引用 网友D:
MBR的硬盘最大支持到2G多,需要分成GPT分区的硬盘
移动硬盘这种不启动的分区,GPT就完事了,老电脑的话可 ...

谢谢,忘了说我是硬盘转USB口用,自己做一个阵列玩,请教4T硬盘能用不???

网友F:
4T可以识别,XP系统识别机内SATA插口安装补丁可以,识别USB不行,装一个win7精简版就行了,我有个小上网本就是N270的,安装WIN7就可以用4T硬盘USB接入,这个主板当NAS可以,就是百兆网卡速度不快,最高也就10M网络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F:
4T可以识别,XP系统识别机内SATA插口安装补丁可以,识别USB不行,装一个win7精简版就行了,我有个小上网本 ...

这电脑是个品牌机,我XP纯净版都安装不了,估计7也玄。目前状态下USB能支持多大???

网友:
这种老上网本没有啥折腾的必要,性能太垃圾了。。屏幕估计分辨率也很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来播放音频,CPU占有率不高。硬盘转USB口用的,忘了说,请教4T硬盘能行吗?下载了很多歌曲。。。

如果是整个4TB分区,会出现识别不了的情况。(MBR分区表无论USB还是内外置硬盘接口,只能识别到2TB以内的。)

如果要为这个硬盘分区,只能分个2TB的,则还会有2TB空间无法被利用到(也是受MBR分区表限制)。

至于破解MBR分区表的4TB支持,不是很推荐,除了希捷移动硬盘有专门的软件支持,其他的稳定性不一定好,可能会导致系统或存储的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忘了说我是硬盘转USB口用,自己做一个阵列玩,请教4T硬盘能用不???

GPT 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电脑是个品牌机,我XP纯净版都安装不了,估计7也玄。目前状态下USB能支持多大???

只要能进dos或pe就可以安装win7,xp只能识别到2T,我的上网本就是dell的,现在安装的就是win7精简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能进dos或pe就可以安装win7,xp只能识别到2T,我的上网本就是dell的,现在安装的就是win7精简版

宝上找了家俄罗斯纯净版的,老板说强装估计很卡,不推荐。正好有人处理机械移动硬盘2T的108,买了这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宝上找了家俄罗斯纯净版的,老板说强装估计很卡,不推荐。正好有人处理机械移动硬盘2T的108,买了这个。 ...

2T的108元不贵,只要不是特殊接口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N270能装XP系统???

那应该装啥系统???

网友:
磁盘阵列都用上了 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核双线程、主频1.6还是别折腾了

跟单核双线程没太大关系。
关键是这CPU太弱了,我用过一台类似阿童木CPU的网本,播放音频肯定没问题,进操作系统也不会很慢,但随便打开点东西比如网页就动弹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F:
2T的108元不贵,只要不是特殊接口的就好了

2T的108元,只能自求多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N270能装XP系统???

可以装的,而且启动还不慢,但随便运行些东西就卡滞严重,我有一台阿童木D410的网本,装了XP用于给对讲机和车台写频合适。
N270上市时流行的就是XP系统,应该是2008年左右吧。

网友:
不如手机的速度,运行不了现在的软件。没有啥用了。

楼主:
折腾个数播还凑合,反正废物利用么,而且音质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可以装的,而且启动还不慢,但随便运行些东西就卡滞严重,我有一台阿童木D410的网本,装了XP用于给对讲机 ...

神州小本Q130B也是N270,基本只能看标清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神州小本Q130B也是N270,基本只能看标清

D410比N270性能略强,可以流畅播放1080P视频,但其他方面一无是处,XP下随便打开几个网页就动弹不得,WORD小文档打开倒是快,稍微复杂点图文并茂的也动弹不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H:
D410比N270性能略强,可以流畅播放1080P视频,但其他方面一无是处,XP下随便打开几个网页就动弹不得,WOR ...

播放本地视频其实还凑合,要是用优酷、爱奇艺等客户端,卡成结巴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有台x61,拿来给发那科的pc卡倒代码用,

到代码?对电脑有什么要求?有台P4M2.4老家伙,接口相当齐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到代码?对电脑有什么要求?有台P4M2.4老家伙,接口相当齐全

有个全尺寸 pcmcia 插槽就行,其他操作就是复制粘贴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播放本地视频其实还凑合,要是用优酷、爱奇艺等客户端,卡成结巴

配置太低,使用价值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H:
配置太低,使用价值有限。

但是那玩意就是不坏,后来给门卫保安拿去看老电影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有个全尺寸 pcmcia 插槽就行,其他操作就是复制粘贴

那玩意现在不是有USB读卡器吗,也不贵淘宝10多块钱还包邮。我这个破烂买回来就是给对讲机写频的,还装不了WIN98系统,现在装的DOS7.1 WIN2000和XP上网就别想了,一个门户网直接卡死!1080P视频直接卡成PPT。优点就是接口齐全串口并口,USB,红外线,PS2,迷你USB,S-VIDEO,电话线网线,PCI pcmcia 光驱软驱全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玩意现在不是有USB读卡器吗,也不贵淘宝10多块钱还包邮。我这个破烂买回来就是给对讲机写频的,还装不 ...

用 pcmcia 的话,cf卡都不用拔下来,直接整个卡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