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这是什么变压器

楼主(2022-04-13):
如图看着好像可以用作点焊,有知道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点电节能感觉意义不大,倒是想弄小型点焊。不知道有多小效果。

改电烙铁就是把铜丝接在变压器输出端,拿起变压器通电瞬时铜丝发热做烙铁头用,焊毕放下就断电,节约普通烙铁持续通电的消耗。
但是做不了点焊,因为点焊机最小功率也得超千瓦,这变压器太小了。

网友A:
这个是捆包机上的加热变压器,用来融化捆包带是其粘合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捆包机上的加热变压器,用来融化捆包带是其粘合在一起

多谢多谢!再问一句有多大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再问一句有多大功率?

最简单的功率测算看重量,长期工作的1KG100W,间断工作的1KG可以200-300W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标识,看尺寸约100-120瓦。这种变压器铁心一般,我们都卖废铁了

网友:
看网上标100瓦,很普通的变压器

网友:
根据您的手掌大小这变压器一百瓦出头。

网友B:
稍微改造一下,可以变成“节能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稍微改造一下,可以变成“节能电烙铁”。

这点电节能感觉意义不大,倒是想弄小型点焊。不知道有多小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切割编织袋用的变压器?
还有电热丝连接在输出端,利用热切割将长长的编织袋原料胚布捆,热切割成一 ...

上面已经有了正确答案
另外说一下,大家不要回复了,怪丢人的。我只是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