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万用表拨盘接触不良怎样修理?

楼主(2022-04-13):
20年前买的胜利9808疑似拨盘接触不良导致测量不准,表现为触碰拨盘后数值变化悬殊。请问:
1.是否拨盘接触不良导致数值不准?
2.怎样修复?
谢谢。

网友:
1、清洗拨盘触点;2,适当修整弹片,恢复弹力。

网友:
把接触片都换新的

网友:
先加一点润滑油,试试。

网友:
我的经验:拆开,像打扫内存条金手指那样用学生用的橡皮擦擦一下,既不会伤害镀金(银)层,也不会伤害弹片的弹性。不知是否有用。

网友:
胜利表,里面接触片太差。我拆看过。以后不买胜利表。心烦

网友:
我98年买的第一块数字表华仪MY64,年久后200Ω档接触不良,短接表笔经常显示几Ω-几十Ω,酒精擦洗好不了几天。后来用高真空润滑脂涂抹后稳定了。好表的触盘是镀金的,而且封闭的好,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v片两侧涂点硅脂 v片顶部跟电路板用学生橡皮擦下

网友A:
当上LS那个用橡皮擦我觉着是最好的.

不过有些地方擦不进去,大概有这么几个说法

1.不用能砂纸,因为砂会嵌到触点里去. 我觉着吧用粗砂纸磨的话是要清洗的,细砂纸也要,砂纸足够细,譬如2000目,根本不会嵌.
2.用小刀刮,这个就是持上述说法的解决方法
3.用煤油或者四氯化碳(有毒买不到了)清洗

我的方法,用细砂纸2000目,+煤油清洗,+(100或1000cs的硅油润滑.

网友:
楼上的方法对付廉价表盘行,对镀金表盘就是糟蹋了。

网友:
同意,砂纸伺候,越弄越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上LS那个用橡皮擦我觉着是最好的.

不过有些地方擦不进去,大概有这么几个说法

能否用WD40伺候?
感觉WD40里大概率是煤油成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用WD40伺候?
感觉WD40里大概率是煤油成份。

WD40,有假货,还挺多.

我手里有好几个版本的.但我没用这个试过.

网友:
WD40对付碳膜电位器好用,对着缝隙喷进去,但它是液体油挥发快。万用表拨盘可以完全拆开,可以用绝缘好的油膏。我用的是下图这种真空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