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4k数字放映机电影机

楼主(2022-04-13):
     开电影园的人跑路了,留下的东西。成黑户了,给大家看看

网友A:
老机器了,现在主流应该是NEC的激光放映机

网友B:
21安培的,电老虎。

厉害了!

电影院的。

网友C:
直接拆解使用里面的投影部分就挺爽,这分辨率,这亮度刚刚的,但是电表也是嗖嗖的转

网友D:
扛回家当投影机用,效果没得说

网友:
好东西!赶快下手,往家里搬!

网友E:
需要用专门的播放服务器。播放服务器的文件还需要有数字签名。这是一个视频链条,和民用的差别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扛回家当投影机用,效果没得说

家里的电线先换了吧

网友:
好东西!尽量别在家里通电,这个电流一般的线路受不了。

网友:
不错,第一次看到;

加分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机器了,现在主流应该是NEC的激光放映机

好像是巴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安培的,电老虎。

厉害了!

谢谢老板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拆解使用里面的投影部分就挺爽,这分辨率,这亮度刚刚的,但是电表也是嗖嗖的转

是的可以分开的,就是服务器那部分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用专门的播放服务器。播放服务器的文件还需要有数字签名。这是一个视频链条,和民用的差别很大

可以不用服务器部分,直接接电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那个管道看起来这就是一台抽油烟机

我第一次见也是这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