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坛友给摩托车加装过音响的,该怎么弄啊

楼主(2022-04-13):
我想在摩托车上加装汽车用的卡机或者卡座,该怎么接线啊,是不是全部线路接电瓶上然后机子什么的放后备箱就可以了,老款太子摩托车

网友:
80年代年轻人穿着喇叭裤,肩上杠这双坐卡带机走街串巷,那是相当的拉轰

网友:
骑着也听不见啊

网友:
2轮车放着歌有点LOW

网友:
没啥意义 再好的装两轮也就听过响 和一般垃圾水桶箱没啥区别

网友:
我不支持这么做,走大街上特LOW.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 搞个大点的蓝牙音箱配合魔术粘扣

网友:
有摩托车专用音响啊,价格也很便宜,一体化的

网友:
十年前自己搞过,12V功放板放车尾箱,两个音柱放前面护杠,3.5音频接口放钥匙口旁,接的MP3,晚上出去的那时候拉风的,128M的MP3要500多大洋。如果现在还搞就low啦,背一个好一点的蓝牙音箱就解决了。

网友:
这样搞,jc 会不会来找你?

网友:
走到大街上很拉风,再戴个蛤蟆镜

网友:
帮人在汽油助动车上装过,没多久在交警的关照下拆除——违法!

网友:
一是很LOW,二是开起来你也听不见啊

网友:
后备箱放一个广场舞大妈们常用的那种音箱,到地方拿出来放放还行。因为骑的时候头盔一戴,速度起来了根本听不见啥

网友:
感觉不实用,现在不流行了,给别人听

网友(2022-05-27):
电源线三根:
1、地线gnd,也就是负极;黑色
2、+BAtt线,接常电+12v;黄色
3、+ACC线,钥匙门开关,红色
前左喇叭白,前右喇叭灰,后左绿,后右紫(双线)

网友:
建议买一个跳广场舞的拉杆音箱,带滑轮的那种,把拉杆直接固定在摩托车后面,就像半挂车那样,骑摩托车的时候就在后面放音,绝对炸街!!!!!

网友:
现在装这东西太过时,会认为混的不行

网友:
效果不好,还不安全

网友(2022-09-14):
把后备箱拆掉,直接装个合适的广场舞音箱就行了,下乡摆个摊收点东西还是很不错的嘛

网友:
用插U盘的。。。。。。。。。。。。。。。。。。。

网友:
如果真想玩 喇叭不能用普通的  需要换成定向式喇叭  音响走暗线到后备箱 配上线控器到车把

网友(2022-10-30):
不要给摩托车加音响!前不久放假我就是骑摩托车回家的,路上带了锂电池的双喇叭收音机,这还是走夜路,不说别的车,就自己摩托车的声音要想能听清楚广播里说什么,那个音量简直吵得受不了。

网友(2023-01-05):
放什么地方都可以,音箱要选好点的,我选的是以前松下电视机里面拆下的全频带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