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7P推挽功放至简版

楼主(2022-04-13):
6N7P推挽功放至简版
重新实验板做了一下推动板
再次大胆这机器挂出来了
Tda7297板上自带负载电阻
感觉值得一玩儿且破除迷信
两年半前简单仓促版不满意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96572
部分重做,再搞一搞

网友:
当然,最佳方案还是推动牛,但这个推动牛要求较高,业余自制往往效果不佳!

网友:
是用Tda7297推6N7吗?

网友A:
无(电路)图无真相。

网友B:
隔壁坛见过用运放推动的,也有用TDA1521推动的,不知道楼主做出来的声音怎么样

网友C:
数码胆,附赠卡带自动消磁功能。

网友D:
输出功率多少?甲类推挽吧?TDA7297输出电压不足,想把6N7P搞到乙类恐怕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功率多少?甲类推挽吧?TDA7297输出电压不足,想把6N7P搞到乙类恐怕够呛。

您好,实话实说,集成块儿推动6N7是个玩法而已
通过6N7输出的声音还没有充足供电时7297的强劲
7297天生BTL双输出,偏高供电,高阻轻负载负载
输出电压超1/3,接近1/2是有可能的,且线路简单
这个单管6N7推挽输出肯定不会是在甲类也非乙类
300多一点的供电,阴极47欧电阻上有1伏左右压降
应该是在甲乙类工作!
只是一直怀疑58伏的推动对不起管子30多倍的放大

网友E:
直耦还是容耦,上电路图看看,只要还是电容耦合推动6N7P,指定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耦还是容耦,上电路图看看,只要还是电容耦合推动6N7P,指定没戏!

您好,肯定阻容耦合,IC输出脚接一百微法电解
27欧姆当负载兼6N7栅极电阻,对7297可谓轻载
输出个几百毫瓦的功率不是问题,且失真小电压高。
7297IC是17伏供电这个做法有多优秀谈不上,
能响而已,
主要是这个功放电路外围过于简单无法添加反馈,
当时想简单了,应该是限制效果提升,再版要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电路)图无真相。

标准电路图提供有难度,已经暂停学习了
大致说也简单,红灯变压器输出4路电压
全波整流给300伏高压,主灯丝绕组给管子
原整流管灯丝半波给播放和电平提供电压
倍压后给tda7297.市电偏高,大概十七伏
集成块两路4个输出。通过100微法电容接
27欧负载,兼6N7栅极电阻,阴极39欧取样
6N7推碗模式,阳极接输出变压器,基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肯定阻容耦合,IC输出脚接一百微法电解
27欧姆当负载兼6N7栅极电阻,对7297可谓轻载
输出个几 ...

阻容耦合无法很好的解决推动6N7P需要的栅流(直流电流)问题,这只是个人看法,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阻容耦合无法解决推动6N7P需要的栅流(直流电流)问题!

一般说梨子是酸的是甜的,尝尝的
您老创意颇多,手头零件注定不少
您搭一下试试,也可验证一下行否
Tda7297就别试了,外围过于简单
无法接入反馈,1521同样存在问题
下一步我打算拆机tda7269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壁坛见过用运放推动的,也有用TDA1521推动的,不知道楼主做出来的声音怎么样

那个好像是1521推6P9的吧,是单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壁坛见过用运放推动的,也有用TDA1521推动的,不知道楼主做出来的声音怎么样

我做过,用2604推6P3P,还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胆,附赠卡带自动消磁功能。

放磁带的位置,原打算放个录音机芯儿的
后来偷懒了,预期达到磁带效果就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