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收音机及普通功放音质的认识过程

楼主(2022-04-14):
刚才在隔壁回帖时谈了一个我对音质的认识过程,想起日后我自己搜索、补充感受方便,就在此专门发帖,欢迎大家交流,但不涉及发烧级设备,不影响水电火电问题哈,我不算金耳朵,但从小对乐器等声音比较关注,从老式电话听筒里听出谁的电话我都比别人明显好(也许别人也厉害,只是我说出来了)。
我读书时曾经为听短波买了自己的第一个晶体管小收音机,钻石牌的袖珍两波段,手持像对讲机一样,当年的新式样,用的是互补推完的OTL,立马感觉比别人的8402声音还好(因为感觉到了一点点低音),OTL对高低音频的效果的确会有对人耳目一新的作用,以至于有个别收音机爱好者专门收集OTL电路的收音机;
后来慢慢感觉喇叭大一点、机壳大一点、变压器大一点的更好听,且声音有弹性,如能接触到的当时的754;
再到自己看东西多了,仔细体会了,就慢慢有意无意对比有无变压器的区别。
直到后来自己做简单的晶体管单管甲类功率放大(做过两种,3AD6、3AD30),自己绕的变压器、6.5吋全频喇叭,觉得声音和电子管收音机711差不多低音还要好点(小时也听过711-2),而OTL、OCL在高低频两方面明显好,但有些音乐细节混浊,有朋友告诉我:要在交响乐中听出金属莎莎声(像哑铃的那个玩意发出的)就好,所以对比后觉得在清晰度方面不如有变压器的。
再到后来自制了6P1带8吋全频、6P3P功放带8吋全频,就一直觉得有变压器的好听(一定要对比小提琴、舒缓节奏的民乐小调等、女播音员的声音等,我不喜欢爵士乐等)。;
中间还有一个插曲:我的索尼台式组合音响FH-411的功放模块坏了,找不到原型号,就用傻瓜175代用,发现声音比原厚膜STK??好听多了(一方面是改机器原音质就一般,当年3600多买的,现在看来属于低档货),也不是我修好了的心里作用,而是不懂这些的家人在另个房间听到了说比原来好听;我又用花园喇叭上的线间变压器直接接在175和喇叭之间,声音达到了我自己认为的电子管收音机的特色(音箱只是6.5吋喇叭),这一变化家人也能听出来了,这是我对音质问题的最有趣的故事,多次和大家分享过。
现在来说,我个人体会的就是瞬态失真问题,复杂的声波信号经过变压器电磁感应作用,虽然有某些失真加大了(比如非线性),但在喇叭振动对波形的跟随性上是明显好于OTL、OCL的。OTL、OCL的频率失真应该是比变压器小。瞬态响应决定了音乐的细节(就是骑在低音波形上的小抖动)。
我的这一总结后来在电子报上看到了一个很短的小文章,一个爱好者用电磁感应、反电势等解释了变压器对音圈往复运动的控制作用,还有当时的编者按。虽然后来没有看到相似的说法,也无法证实他的说法,但我一直记在心里,因为从一个角度上解释了我的问题。
为避免争论,我强调一下,以上仅仅是我个人的感觉,不代表规律,我也没有高档的晶体管功放。没有听过音响发烧友的那样的好设备,而是仅仅从一个收音机爱好者的角度,稍微关注了一下音质细节,因为我从小开始玩乐器。
如果大家对输出变压器与喇叭的作用有更好的理解,更新的理解,请交流,谢谢!
(如果“变压器就是个过时的玩意儿”,“变压器就是个带来失真的东西”,,,类似这个的言论太多了,我看腻了。很久没有发帖了,也怕别人随意的怼。另外接触设备有限,不够在音响板块发帖)

补充内容 (2023-12-29 09:56):
这里不涉及高级指标、测试、曲线,,,,

网友A(2023-12-30):
变压器输出的功放一般没有深度负反馈,输出的是屏极电流或集电极电流,工作原理是功放管电流正比于扬声器电流,实质上是电流放大器,对扬声器的阻尼有限,纸盆自由度较高

OTL/OCL一般都有较高的负反馈深度,输出的是信号电压,扬声器两端的电压正比于输出电压,实际是电压放大器,输出电压对扬声器有较强的牵制,阻尼作用较强,纸盆基本没有自由度

网友(2022-04-14):
阅读楼主的文章,我在瞎想:
有输出变压器的功放好听,是不是因为输出变压器次级与扬声器的线圈并联,它俩都是线圈,是线圈就会产生反电动势,这样俩个线圈相互作用,“此消彼长”并衰减,就像有“回声”,有个缓冲,所以声音有弹性好听。

网友:
很有意思的文章,需要时间和经历积累,深有同感。我有339国产收信机和ICOM9000鬼子的顶级接收机,但还是喜欢339的声音。339的声音有圆润味道,现代机都是清水味。

网友:
楼主有理论和实践检验,得出的结论使人信服

网友:
说明您和您的家人对声音都比较敏感,每个人都不同,应该是基因的原因吧。对声音的喜好各有所爱,我也喜欢有变压器的声音,比较温暖饱满

网友:
论述中肯,深有同感。类似于我们搞产品的黑盒白盒道理。我们每每开发一款小家电线路板,先是开发工程师品头论足,然后找生产线员工(不需要太懂技术)作为一个普通使用者操作提意见,他们的意见往往很好很有用处。

楼主:
统一回复,谢谢楼上各位!这让我很高兴。

网友:
楼主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不再想谈收音机了,想谈……。

网友:
好的输出变压器做出来的功放,听感直接上升一个台阶,同样是输出变压器,有的几十元有的几百元,分段分层绕制,制作复杂精细,用材上乘,自然价格昂贵,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楼主写得朴实生动,分析合情合理。关于音质确实是个既主观又客观的东西,好比菜肴,虽然有相对客观的评价标准,但难免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玩过不少耳机耳塞,也在摸索中看到不少关于耳机耳塞音质的各种参数和理论,高阻低阻,频率曲线等等。但是真正讨好耳朵或者所谓好听的耳塞并不是参数最漂亮的。森海塞尔的mx500在平价耳塞中口碑非常好,尤其是所谓的2h, 3h版本。但我个人听起来总是找不到感觉,或许这种所谓最忠实,中性,三段最均衡的声音取向无法表现我所喜欢的音乐韵味吧。

网友:
赞同楼主的体会,我也玩乐器几十年,玩过历年电子报介绍的很多功放,stk4191这些基本没拉下,后来只喜欢听有变压器的的功放,音乐味浓,丰富的泛音体现了各种乐器的特色

网友:
我喜欢有变压器的功放,有弹性耐听。

网友:
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可信可贺、非夸夸其谈。

网友B(2023-12-28):
楼主推荐一个锗管功放,有输入输出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推荐一个锗管功放,有输入输出变压器的

我一下子没有找到,您先看看这个帖子里的资料吧,如果不合适,还是找收音机电路图多翻翻就有想法了。

求助,谁有3AD6单管功放电路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fromuid=22509

补充:特别建议找老的分立元件的黑白电视机(比如早期12吋的),那个时期那里面的伴音功放很多是单端甲类的,声音很好听,这样接FM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一下子没有找到,您先看看这个帖子里的资料吧,如果不合适,还是找收音机电路图多翻翻就有想法了。
...

论坛有个说友谊黑白电视JD16,就是不知道频响、各种参数如何!也没有电路图。
我在闲鱼找的

网友C:
刚看到这个帖子。

我也有同感。我对乐器不熟悉,但是对人声很敏感。听过各种型号的收音机后,发现带输出变压器的人声更耐听,清晰且有韵味。

当然,OTL输出的频响更好,特别是低频和高频这两端,但是在中频上还是输出变压器的更好听一些。比如凯歌4B15A,红灯754,海燕B331等,这些都是带输出变压器的型号。而牡丹941、942,海燕B413等是OTL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看到这个帖子。

我也有同感。我对乐器不熟悉,但是对人声很敏感。听过各种型号的收音机后,发现带输出 ...

我还这样对比过:把942输出经单端变压器接喇叭和原来直接接法作比较,声音会不一样,我个人会喜欢有变压器的;这个方法是来源于本坛的,很早有坛友谈175模块的几张应用,其中就谈到中间加一个低变比的音频变压器;
坛里还有过这样的例子:电子管单端甲类屏极原输出牛位置上用大电感代替,而屏极另外经大电容接一个没有留气隙的代用输出牛,经其初级至地端,当然时代换措施,不过有时候歌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个说友谊黑白电视JD16,就是不知道频响、各种参数如何!也没有电路图。

我在闲鱼找的

放心地去用这个伴音功放板吧,绝对超过普通收音机的声音,道理很简单,它要还原出电视伴音,频响大致相当于FM(标准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喇叭都不是普通收音机用的喇叭(上限4k,最多5.5k),  而是全频喇叭(上限最低最低7 k,  一般可达11、12kHz ).

网友:
说听感呢,就用温暖——冷艳、硬朗——柔和、圆润——毛糙等主观用词,说指标呢,就要测试失真度、谐波分量等等,混合在一起讲不清的。

网友:
普通的OTL/OCL功放,只强调功放电路本身的失真指标,没有考虑到扬声器的失真。就算功放输出给扬声器的电压波形毫无失真,扬声器发出的声音也可能是失真的。变压器输出的功放,虽然本身的指标并不好,但与扬声器的失真融合起来,就产生了调味的效果,听感更舒适。

网友:
玩音响的最大悲剧,年龄大了,听觉不可逆地物理性损伤,已经听不出高频,比如只能听低于10KHz,这时候讨论什么hifi,心有余而力不足,极具悲凉感

所以音响是年轻人玩的东西,年龄大了,就应该远离这东西

每次看到60多岁的梁总在卖力推销摆弄音响,我都有类似的感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这样对比过:把942输出经单端变压器接喇叭和原来直接接法作比较,声音会不一样,我个人会喜欢有变压 ...

这个型号电视机不好搞,都找不到

网友:
我的柴尔863晶体管功放就是变压器输出的,声音比较耐听。

网友D:
电子管功放声音好听是不是也和有输出变压器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功放声音好听是不是也和有输出变压器有关?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电子管功放声音好听应该和胆管(含电源及偏置)--输出变压器--喇叭(含音箱体)的三者前后的相互关系有关的;
胆管又把本身特性、偏置、电源内阻等融合了,
输出牛自身的参数特性既能影响胆管的输出,又能对喇叭有控制作用,
喇叭的纸盆、弹性支撑、音箱着音圈全行程运动的关系、喇叭与音箱的关系,,,
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电-磁-机械振动--声学系统,只对其中一个元件进行研究、测试、仿真都不能完全描述这个系统,

纯属自己的理解,瞎侃,不值得反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电子管功放声音好听应该和胆管(含电源及偏置)--输出变压器--喇叭(含音箱体)的三者 ...

讲得很好!

网友:
先是握手,非常有同感,我听得多,但摆弄得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输出的功放一般没有深度负反馈,输出的是屏极电流或集电极电流,工作原理是功放管电流正比于扬声器电 ...

谢谢大孔老师的指点,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网友:
非常认同楼主观点

网友:
变压器输出的高频上限比较低,大幅度减少了劣质DAC有源滤波器输出的高频噪音,也压制了低采样率的高频信号(这种高频信号还原出来是失真的)。所以听感少了高频的毛燥,比较好听。otl,ocl功放通过加入低通,反馈方式也可以达到差不多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