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网卡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2-04-14):
一个老三星笔记本,很长时间没用过有线网卡了,昨天试了下,不是连接不上,就是连接出错,要不就是连接上了但打不开网页,清洗插口,接触点很明亮,重装驱动,都不行,偶尔能连上时用测速软件可以测速,可以达到全速,就是打不开网页,杀毒软件修复上网,有问题,修复后还是打不开网页,但是用无线上网没问题,折腾了一两个小时,突然可以打开网页了,但是很慢,再过有半个多小时就一切正常了,打开网页秒开,想着是好了,谁知道今天上午打开电脑又不行了,和昨天差不多,今天又多了一个DNS错误,右下角图标有个感叹号,折腾半天也没用,谁知道下午开机又好了,网页秒开,晕了,这是什么毛病,主板上网络芯片有灰尘还是由零件失效

网友:
网卡要挂的感觉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见,现在就是用的这个网卡,开网页秒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根好网线看看吧,前段时间办公室的网络打印机也是如此,有的电脑始终正常,有的很少故障,有的三天两头 ...

更换过,也把这根网线插到其他电脑上,一切正常,是网卡的问题,现在有点怀疑是不是网卡周围有灰尘受潮了,通电烧几个小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怀疑,就拆开吧,毛刷或者皮老虎伺候下。

这个三星工业设计的真差,很难拆,每次拆机都要卸掉一二十个螺丝,很麻烦

网友B:
先软后硬,打不开网页有两个原因:1、网关;2、DNS服务器。这两个原因任何一个出问题都会导致网页打不开,你可以用ping命令分别试一下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一般来说网关连不上,微信、QQ和网页都不能打开,如果微信、QQ没问题,只有网页打不开,基本都是DNS服务器的事。
DNS可以通过终端设置更改,但是网关只能运营商解决

网友:
估计就是无线网卡问题,我之前也有个一个笔记本和这个问题类似,后来直接换了一个无线网卡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软后硬,打不开网页有两个原因:1、网关;2、DNS服务器。这两个原因任何一个出问题都会导致网页打不开, ...

已经可以确定不是软件问题了,笔记本自带的无线网卡上网一点问题没有,有线网卡需要通电几个小时就可以正常,初步怀疑是有灰尘受潮导电引起的怪异故障

网友:
我的笔记本的有线网口按说和路由器上的LAN口一样是矩形扁状的弹性铜片,但路由器上的RJ45口有时会和自制的水晶头接触不良,有时稍微动一下就接触不良,笔记本上的RJ45口虽然也是扁的倒是从来没这个情况,自制水晶头插到那种圆柱弹性铜片(圆柱截面的也许不该叫铜片,叫铜条?铜丝?)的RJ45口接触就都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