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风扇怎么让它风小一点?

楼主(2022-04-14):
遥控风扇怎么让它风小一点?
刚买了个风扇,结果风太大了,声音太吵.想退掉但是运费太贵了.
所以想把风弄小一点,搜了下有风扇调速器,但都是给机械风扇用的.拆了看电路板都是通过芯片的引脚来控制晶闸管导通档位的..
该怎么弄一下?直接在电机档位线上加电阻应该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遥控风扇,里面有电脑板,不能用这个,可以在电脑板后面进马达的总线上串联合适容量的电容,如3. ...

手滑点错了

网友:
风扇噪声大不一定是风太大的缘故,有可能是风扇不同心或者叶片起振造成的噪声大:我之前有个品牌的遥控落地扇用了几年电机烧掉了,后来某宝买了个电机装上就感觉风大,后来明白了不是风大是电机运行不平顺起振。杂牌的风扇或者电机容易有这个问题,噪声大让你觉得是风太大的缘故,其实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错的。。。。

这个调慢了,电机嗡嗡嗡,串个电感试试,混论坛的随便绕个就行

网友D:
电机后面有个启动电容,可以适当减小点,1.8换成1.5或者1.2,   1.5换成1.2或者1.0UF试试.

启动电容也可以在电脑板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错的。。。。

这放哪?一个档位线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后面有个启动电容,可以适当减小点,1.8换成1.5或者1.2,   1.5换成1.2或者1.0UF试试.

启动电容也可 ...

原来还有这种操作...刚好买了电容.最小1.2的,不知道原电扇是多大的.拆开去..不知道能降多少

网友E:
绕个电感串在电机后面,老式日光灯镇流器也行。

网友F:
买个艾美特,针不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调慢了,电机嗡嗡嗡,串个电感试试,混论坛的随便绕个就行

罩极电机风扇可以完美解决声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绕个电感串在电机后面,老式日光灯镇流器也行。

串电感会有压降,所以是为了降低电压吗?直接串在电机公共抽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个艾美特,针不戳

我也是想着重新买个小壁挂的,但是这个退回去的运费太贵了,没法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电感会有压降,所以是为了降低电压吗?直接串在电机公共抽头上?

是串在公共端。

楼主:
那我找一个去试试,这方法应该比换电容要长久一些

网友G:
现在的风扇都是单片机控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风扇都是单片机控制了吧

还好只是控制档位通断.不是控制的占空比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想着重新买个小壁挂的,但是这个退回去的运费太贵了,没法破啊

需要空气循环扇,出风没有乱流,效率高,传输远
6寸风扇(15cm),35W可以吹6米远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空气循环扇,出风没有乱流,效率高,传输远
6寸风扇(15cm),35W可以吹6米远

搜到了.也找到需要的.有款带LED灯的比较实用.但我现在这个退了运费太贵.没法退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空气循环扇,出风没有乱流,效率高,传输远
6寸风扇(15cm),35W可以吹6米远

有款TCL的.30W的

网友H:
我也遥控的,一直想慢点 不会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遥控的,一直想慢点 不会弄

前面不是说了吗?加电感啊.我准备试试先

网友I:
电机公共线串联电容可能更方便点。
不论加电感还是电容,要考虑电压降低对摇头电机的影响,降低太多可能会无法摇头。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机公共线串联电容可能更方便点。
不论加电感还是电容,要考虑电压降低对摇头电机的影响,降低太多可能会 ...

说的对,这倒是没有考虑到.
那这样的话就给低档位线串联好了.因为想让风小点只要一个档就行.其它档大也无所谓.

网友J:
最小档再串一个电容,容量大小多试几下,我就是这样弄的。

网友:
晶闸管”是啥?指可控硅吗?双向可控硅吧?把需要降速的端子串联个电容最便捷。

楼主:
引用 网友K:
“晶闸管”是啥?指可控硅吗?双向可控硅吧?把需要降速的端子串联个电容最便捷。

对对对,双向可控硅.已经串电容了,非常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后面有个启动电容,可以适当减小点,1.8换成1.5或者1.2,   1.5换成1.2或者1.0UF试试.

启动电容也可 ...

很奇怪。原机电容是1.0UF的。我没有更小的。用两个1.2的串联……风扇居然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个艾美特,针不戳

没有买艾美特的。买了个TCL的壁挂循环扇,结果买回来才发现这种风扇都是抬不起来头的……抬不高。就吹不远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小档再串一个电容,容量大小多试几下,我就是这样弄的。

试了,不行。哪个档串电容哪个档就不转……最小档刚开还能转个几秒,然后就停了。不能串……。郁闷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试了,不行。哪个档串电容哪个档就不转……最小档刚开还能转个几秒,然后就停了。不能串……。郁闷了

电容太小了 4.7u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太小了 4.7u起步

电容要大不能小?我还以为是越小越好呢。不是越小阻抗越低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要大不能小?我还以为是越小越好呢。不是越小阻抗越低吗?

50W的风扇,使用1uF 那就15-18W,不一定会转啊
转不起来说明功率超过18W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电容要大不能小?我还以为是越小越好呢。不是越小阻抗越低吗?

频率一定时,电容容量越大,容抗越小;容量越小,容抗越大。(倒数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I:
频率一定时,电容容量越大,容抗越小;容量越小,容抗越大。(倒数关系)

哦。那我应该把多个小电容并联才对啊

网友:
串电容,看风扇功率,可试着串1uf、1.5uf、2uf、2.5uf,具体看串接电容后调整的效果,最好是只串接在莫一档位上(调速线),楼上有推荐的可控硅调速效果不好使用时电机会有异响,以上方法都是经过本人实操过

网友:
我之前放在床上的一台鸿运扇也是太大风,我把启动电容换了,换个小的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