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屏闪是咋回事

楼主(2022-04-14):
自从用上固态硬盘作系统盘后 ,应用软件放在D盘机械盘中,最近发现一个现象,看看股票时(软件在D盘上),经常时不时的屏幕闪一下,我重新又把芯片和显卡的驱动安了一遍,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想请教一下坛友,这是咋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
线材和显示器问题居多
先换线,不行拆显示器换电容

如果是窗口假死导致的白屏的话,改注册表

网友:
没遇到过,很奇怪啊

网友:
有些显卡单独靠主板PCI-E x16插槽供电,有些显卡则需要额外的电源插口加强供电

光靠主板插槽供电的话,有些主板插槽上的DC-DC变换电路比较单薄(比较强的,除了4个MOS管外,还会有一个或2个方形电感,一般的只有几个MOS管),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供电原因,但使用上好像没啥差别,偶尔闪一下。

网友A:
我和你一样的做法,但是我不会闪屏。可能就是刚刚好这个时候显示屏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一样的做法,但是我不会闪屏。可能就是刚刚好这个时候显示屏坏了

呵呵 看网页正常,就是看东方财富软件时,大约一两分钟闪一下,最近稍好点,冷不丁屏幕一闪,不管它了,看样子可能有点小问题,不知是哪里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看网页正常,就是看东方财富软件时,大约一两分钟闪一下,最近稍好点,冷不丁屏幕一闪,不管它了, ...

那么可能是网站问题,我看股吧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