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胆Fm天线阻抗变换

楼主(2022-04-14):
如图,300欧转换成75欧?

网友:
没有阻抗转换器的情况,平衡/不平衡转换问题,《青年无线电技术手册》有介绍:

网友:
需要有双孔磁芯(NXD-10或NXD100)一个转换开关,一块40X60mm的胶木板,两个接线柱,四根长150mm-0,51的漆包线,一根75欧长300mm的电缆。

楼主:
谢谢楼上前辈的回复,如果不用阻抗变换器能不能接?怎么接?

网友:
两截同轴线,做一个U型巴伦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前辈的回复,如果不用阻抗变换器能不能接?怎么接?

看天线形式!图里画的是水平偶极天线。这种天线本身阻抗就是75欧姆,也不需要发射不用进行阻抗转换,如果是折合天线阻抗300欧姆,需要1:4巴伦3米波段频率也不高,记得以前有一款电视天线插头里面有300转75的插头,报废的全频道八木天线里面也有这种巴伦!自制可以百度1:4巴伦,仿制最好用空心结构的巴伦!NXO镍锌磁芯拆机件里面可不好找!别的磁芯代替一般都不好用!
白板图片里面使用长度里面使用6-7频道长度!6频道和FM广播频率接近,记得以前用黑白电视6频道可以收到当地广播。

楼主:
谢谢白板及7楼,8楼回复。可能我说的不清楚,再来一张照片。看Fm天线输入是300欧的馈线,而我没有,只有75欧的拉杆天线。我用拉杆天线接入300欧馈线的任何一端都可以收到电台,但心中有异样。现在照于板说的找到了一个老电视机300变75变换器接入,感觉效果没有明显改善,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楼主:
再重新上电路图。

楼主:
直白的一句话,我没有300欧的天线,现想改用拉杆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白的一句话,我没有300欧的天线,现想改用拉杆天线。

拉杆天线若是单根的,阻抗就是75欧,可以直接用75欧电缆接入。如果是双根的,那就是300欧,一般带有阻抗转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白的一句话,我没有300欧的天线,现想改用拉杆天线。

再加一根拉杆天线,两个形成Y形,就是300欧,一根接一个端子就行了。

电视机的 羊角天线就是300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