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777收录机磁带到头不跳起的探索

楼主(2022-04-14):
夏普777收录机磁带到头不跳起的探索

问了网上视频修理大师。没答案。人家靠手艺吃饭。还是自己研究吧。买了6个新胶圈。

拆机发现老胶圈弹性很好。和胶圈关系不大。拿下主动轮看到有摩檫盘。正反转应该通过

摩檫盘和两个小胶圈正反向转动。摩檫盘如果摩檫力小了带不动带盘。正反快进快退导带无力。

到头机器不跳应该是摩檫力小了。用酒精洗了一下毡片。手转感觉毡片磨檫力还是小。

还没合机。

谁有洗毡片的好方法告诉一下。

网友A:
过去普通的机器,这种情况不就是把主导轴和压带轮用酒精擦拭一下就好了吗。

网友:
要玩还是玩卡座,收录机可玩性不大,结构简单,容易失效,当个摆件就行了

网友B:
这个位置与停机无关.与前进后退有关联

网友:
夏普777,机器不错;

不自停的问题,老机都有,我家的几个都是这样;

不强求了,能播放好声音出来,就已经不错了!

为你点赞。

网友C:
用粗砂纸磨毛糙增加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粗砂纸磨毛糙增加摩擦力

毡片咋磨啊

楼主:
盘边有竖纹。毡片是平的。磨盘与毡片的平面。

网友:
磨这个位置

楼主:
拉弹簧最科学。磨毡片不平跑调。

楼主:
太紧了能把磁带噔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位置与停机无关.与前进后退有关联

说说什么引起磁带到头不跳。

楼主:
找到一个小弹簧,丢一个都是毛病。不好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个小弹簧,丢一个都是毛病。不好配。

修机细心,照片拍摄有基本功;

为你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去普通的机器,这种情况不就是把主导轴和压带轮用酒精擦拭一下就好了吗。

这机器动作复杂。不是擦酒精就行了。别的机器蹦紧磁带,有个触杆一碰就跳了。这个机器不行。

网友D:
磁头和压带轮中间有一个塑料件,磁带结束时绷紧后这个机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头和压带轮中间有一个塑料件,磁带结束时绷紧后这个机构动作

那是普通录音机,这种机型采用动态摆动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磁头和压带轮中间有一个塑料件,磁带结束时绷紧后这个机构动作

档次比较差的录音机,才会采用这种结构;

高级机器是转轮驱动停止装置。

网友:
皮带松也会不停

楼主:
左右带盘力量非常大。皮带是新买的。。发现B仓放音到头,正反转到头都可以停了。左仓还不行。待查。

楼主:
好消息,通过几天探索。问题终于找到了。朔料件坏了,这家伙动态机构挺复杂了。思路对,心细才行。

楼主:
快进齿轮也裂了。

楼主:
齿轮14齿。直径8MM内轴1.5mm.,不明白。模数0.5,1。谁有宝上卖家地址给一个。

楼主:
你没机器不知道,这机器比卡座复杂多了。

网友:
试试   毡片用肥皂或者碱类洗涤剂清洗,因为碱脱脂。

楼主:
毡片只是增加正反转磨擦力。除了酒精什么也不能用。洗掉了,你粘不平报废。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毡片只是增加正反转磨擦力。除了酒精什么也不能用。洗掉了,你粘不平报废。

前贴说用砂纸磨也绝对不可以,是彻底的破坏--减箔了厚度.

用碱洗要小心轻刷.

因毛毯长期受压厚度会压缩减箔,建议用园头车衣针轻轻划,以恢复其海绵状弹性形态,才是唯一正道

楼主:
用哥俩好做的,可以用了。不上磁带太灵了。用刀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贴说用砂纸磨也绝对不可以,是彻底的破坏--减箔了厚度.

用碱洗要小心轻刷.

我的方法是用酒精洗一下毡片,把压力弹簧拉一点最好。不破坏原结构,平整度。什么也别动。快倒快进力很大。

那个齿轮买不到,用电烙铁烫了裂口。用原珠笔芯套上正好。灌了点哥俩好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