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j1磁头放大放大电路

楼主(2022-04-14):
老师们好,学生最近做了个TL082+5532制作的磁头前置放大电路,效果不错,学生手里有十几个6j1看看这个小东西能不能做磁头前置放大,听听电子管磁带机的声音,麻烦老师给贴个图,学生有制作能力没有设计能力,简单说就是会仿造对电路一知半解,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
这是常见的 601 的电路图, 你参考一下就行

网友:
鹦鹉102-1型录音机的磁头放大用的是6J1管子,可做参考。

网友:
用晶体三极管比较好,因为磁头的输出阻抗比较小,和电子管匹配不是最好。三极管和5极管直接耦合的设置最好,增益非常大,可以让频率均衡负反馈网络做的最好。

网友:
电子管输入阻抗高,胆管放大器有胆味呀

网友:
之前有高手做了电子管磁头前置放大的电路 可以找一下

网友:
我的设想是:
1。先用一个1:5的小合金牛对磁头信号升压,
2。然后用6n11做两级放大。

下边是我的1:5升压合金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