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宝石花745袖珍6管收音机的电路图

楼主(2022-04-14):
求助,该机不收台,没找到电路图,求助朋友们。谢谢!

补充内容 (2022-4-15 20:16):
感谢3楼justmexx朋友

网友A:
宝石花7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宝石花745…………

太感谢了!
真是万能的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袖珍收音机,最要检查的就是上面几只可调电阻及开关触点。

非常好的提示,感谢!

楼主:
有了朋友帮忙,轻而易举找到了不收台原因,是上家把天线选頻回路次级线圈本该接基极的漆包线头接到别的位置,造成变频管不工作,之前量基准电源1.2V正常但发射极1.5K电阻无电压,还怀疑变频管坏了呢,哈哈。

楼主:
录视频传不上来。
再次感谢justmexx坛友啦。

网友C:
电路图和你的收音机有出入,电路图推挽功放是硅管,你的收音机推挽功放是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和你的收音机有出入,电路图推挽功放是硅管,你的收音机推挽功放是锗管

我拍的角度和光线不好,费很大劲才看清:3DX20A,硅管NPN低频小功率。外形和白铁壳3DG6一样的硅管,高度很短,不是3AX31。

网友(2024-07-10):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和你的收音机有出入,电路图推挽功放是硅管,你的收音机推挽功放是锗管

宝石花745有一个全硅管版本,还有一个是末级使用锗管3AX31的机型,前级使用硅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