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修理

楼主(2022-04-15):
一个LED灯,不亮了,只有很暗的光,我把滤波电容给拆了灯反而亮起来了 不知道能用多久?其实就是拆了电容后供电电压降低了才亮起来的,电压一高又不亮了 有点怪?

网友A:
电压低了,反而亮,

是超压了!

居然还没有爆。

是不是5伏的?

我没有修过这个。

网友B:
用外接电源先测试灯珠是不是好的,好些LED受高温影响,金线接触不良,高温时断开 低温时又接通。

网友C:
9.9包邮灯里的芯。

网友:
异性的,第一次见

网友:
这是一种圆形灯内面的,真正的水货,我也有一个,早扔掉了

网友:
灯珠有问题,逐个短路灯珠看看哪个开路了。带电测量注意安全。

网友:
没有合适的工具和备件,修这个,不够费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低了,反而亮,

是超压了!

直接接2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外接电源先测试灯珠是不是好的,好些LED受高温影响,金线接触不良,高温时断开 低温时又接通。

220V市电的灯,我是用0-85V直流电源试的。最后发现拆了400∨电容灯反而亮了。元件就在板上,我只拆了400V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9.9包邮灯里的芯。

应该低于9块钱的灯,因为临时用一下不想用高价的东西,好多个大小不一的灯,只坏一个,二年多一点时间。

网友(2022-09-17):
山塞的产品吗

网友:
楼主,你必须清楚的一点就是LED发光管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其工作时必须要有稳定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