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电池仓直接并联电池的设计很不好 我装电池时都烫手了

楼主(2022-04-15):
有些小收音机用两节18650电池或者3节18650电池供电 是直接并联的 如果需要装入的多节电池的电量不基本相同的话 就会瞬间大电流
有些大点的收音机或者扩音器是用两节26650的电池仓 装电池时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低成本的东西是直接并联。

网友A:
除非你的两颗电池特性差异太大,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上机之前,你难道不充足后就直接并联?!

网友:
电池的性能同样,不会有问题;

就怕是不同的性能。

网友B:
顺带问一下,18650的电池充满只能连续听七八个小时正常吗?容量1200毫安时的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顺带问一下,18650的电池充满只能连续听七八个小时正常吗?容量1200毫安时的电池。

很多收音机唱戏机送的劣质18650电池,标1200mah,实际只有500-600mah。

网友:
这种设计不能乱放电池,两节电池同时充满电放进去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的两颗电池特性差异太大,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上机之前,你难道不充足后就直接并联?!

充满了 但是两个电池老化程度不同也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满了 但是两个电池老化程度不同也会有问题

一般不会的,我也这么用过,两个不同品牌的,没有你说的现象。
你既然遇到了,那其中必然有一只已经很垃圾了,还是不要用了。充足电压测量下,再放置几天,差的电压掉的很快,直接扔了,上到机器里也就是个摆设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顺带问一下,18650的电池充满只能连续听七八个小时正常吗?容量1200毫安时的电池。

不说使用条件如何判断啊,10MA放电还是1000MA放电啊,你算算要相差多少?俺数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说使用条件如何判断啊,10MA放电还是1000MA放电啊,你算算要相差多少?俺数学不好

DSP收音机,不清楚耗电情况,感觉没听多久就没电了,电池是厂家随机附送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收音机唱戏机送的劣质18650电池,标1200mah,实际只有500-600mah。

难怪,想必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严格说,没有均流措施的电池并联使用,对电池的使用寿命不利,即使两块电池的初始电压一样,由于电池的容量 ...

很多用多节锂电池的插卡收音机 蓝牙音箱 扩音器都是用弹簧式电池仓直接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