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电视 开机5秒烧行管 本人原创

楼主(2022-04-15):
开机5秒烧行管,行管发烫,
开机蓝灯闪烁,进入保护状态,检查行管击穿,更换新行管,代换逆程电容,代换行推动基极电阻,,行推动三极管,校正电容,校正三极管,C706   220P/2000v电容,,开机5秒烧掉,代换行输出变压器还是不行。
     查24V  有故障,断开D928  灯泡亮度正常,接上D928,蓝灯闪烁,所有电压偏低,最后拆掉 场块STV9388灯泡亮度正常,行电流500ma.说明是场块性能不良导致。

网友A:
场负载过重导致烧行管?

网友B:
这种CRT机子贴,20年前发,有很多人会感谢你

网友:
也许是行管激励变压器不良,使得行管激励不足落入放大区域引起行管高损耗造成过热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负载过重导致烧行管?

机型不明,可能场输出是由行输出变压器供电的。

网友:
晶片内部元件劣化所致,过瘾!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CRT机子贴,20年前发,有很多人会感谢你

现在依然有很多人感谢的。

网友:
qxd看起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