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巨响 猛龙升天 电视三无 本人原创

楼主(2022-04-16):
      据 顾客讲正看着电视,突然一声巨响,画面就三无 还冒了烟,就不敢再开机了。
     开盖检查,发现电容里面的材料,飞奔出来,头一回见,以往都是,鼓包,大肚子比较常见,检查电源,没有,断路,短路,击穿一类故障,就更换新电容,开机测试正常,装回后盖恢复。

网友:
市电出故障了,电压升高了

网友:
肠子都出来啦

网友:
一条黑丝带,伸出来,猛龙升天!

网友:
CD293电容,价钱高,按理应该质量好,修理几次功放都是这电容爆了。

网友:
没那么简单
电容炸成这样 FU和硅桥也必死无疑
像管标签纸和消磁都着火了

网友:
能炸成这样还真首次见到!一般上盖开裂直接喷气都吓死人了!还能这般喷火!不起火灾都算好了

网友:
龙卷风啊,太壮观了,供电局送了380V超高电压.....

网友:
飞龙在天。够牛的。

网友:
要说电压高了,我们这边一年四季电压都是239-242v,是不是有些过高,主电解不是都基本上是400v450v吗?怎么会爆呢,还是电解质量问题吧。另外,我超喜欢crt

网友:
碰到过这样的爆炸,机壳里都是碎末末

网友:
太壮观啦,真没见过

网友:
头一回见,能喷出那么长,真猛。

网友A:
这个是300V的滤波电容,还是115v的滤波电容?
标称150V,也不可能是300V滤波电容呀,板底相应位置拍张图片,就比较清楚了。

网友:
电容开花了

网友:
一看时间2009

网友:
这种电容真的容易出问题,见怪不怪了。还好是品牌的电视,不然早就火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300V的滤波电容,还是115v的滤波电容?
标称150V,也不可能是300V滤波电容呀,板底相应位置拍张图片 ...

看位置以及图片参数可以判定是450V 150μF。

网友:
其实这种老CRT电视质量刚刚的,除了元器件老化爱出毛病,修理也简单。不像液晶电视故障多,坏了就只能换板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位置以及图片参数可以判定是450V 150μF。

但电容上标150V。
我大胆推断,这个位置是应该是交流整流滤波400V,但维修者错误地焊上一个150V耐压的电解电容,一插电开机,就是楼主图片这种情形。
如果耐压足够,绝对不会这样崩出来的。

网友:
电解液都喷出来了,主板也应该清理了吧,电解液可是能导电的

网友(2022-05-19):
我们化工厂反应釜爆炸,楼顶打穿,地面都能砸个大坑!

网友C:
吸顶灯里电容爆炸时也挺吓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电容上标150V。
我大胆推断,这个位置是应该是交流整流滤波400V,但维修者错误地焊上一个150V耐压的电 ...

应该是450V 150UF的,那个4下面阴影挡住了,看着像右边那个150的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轰隆一声天门开,一条银龙飚出来。1983年老夫检修设备,电解电容爆了,将机修室天花板打了一个洞

电解电容爆炸都可以用来打飞机了!

网友:
现在还有这种CRT电视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吸顶灯里电容爆炸时也挺吓人的

原来听过几次劣质日光灯电子整流器电容爆炸,有鞭炮那么响而且冒火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300V的滤波电容,还是115v的滤波电容?
标称150V,也不可能是300V滤波电容呀,板底相应位置拍张图片 ...

你看错了,电容耐压是450VDC,板子直流电压应该是310VDC,如果是PFC形式的是380V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