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 令人 困惑的 电视机 行管 集电极电流 本人原创

楼主(2022-04-16):
一般在维修 彩电,三无 ,指示灯亮的时候,基本都是先检查主电源和辅助电压是否正常,都正常的情况下,才查行管是否击穿,逆程电容是否击穿短路,行输出变压器线圈短路一般是不能用万用表直接判断的,基本都是测行管 集电极电流来判断,行扫描变压器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修一台海信29寸电视,三无,修好后,测行管集电极电流,居然高达1.57A,以往维修,18寸-21彩电大多在 380-400毫安,25-29英寸在750-/800毫安左右,而这台海信29寸行管集电极电流,居然高达 1570  毫安,起初以为是受行输出变压器辐射影响,换成指针表测还是这么高,按常规,这么大的电流,几秒钟行管就烧了,然而,奇怪的是居然一直能正常工作。一直困惑中,上各大家电维修论坛求助,有的说串接在行管集电极电感后边,有的说串接在主电源+B端,结果电流显示还是一样,有的说万用表有问题,测海燕18寸行电流是380毫安,指针表测出来也是一样!!
       不知是不是和显像管构造还有偏转线圈有关???

网友:
这大家伙还有人在用啊

网友:
看一下场供电是行输出变压器提供的

网友A:
我怎么不会看表了,插20安的孔拨盘却在200MA,这是15.6MA 啊还是15.6安培啊

网友:
从照片看,这是一个平面短胫管,偏转功率比正常管要大,场输出再由行输出供电,这个电流也说得过去,电视的额定功率应该大于200W了

网友:
这是多少?是不是330v
368的表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不会看表了,插20安的孔拨盘却在200MA,这是15.6MA 啊还是15.6安培啊

确实啊,我也看不明白

网友:
测量行电流,应该+B电源和行包+B之间切断,串联电流表.

网友:
数字万用表20A挡位你图示的是正确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