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康相机快门组件电机启动不正常,

楼主(2022-04-16):
朋友一台尼康D40相机快门组件电机启动不正常,导致尼康D40相机快门不开启,尝试修理,拆卸相机快门组件,分解下来的快门组件电机通电试验发觉电机启动有死点,需要手轻轻转动一下电机才能正常启动,请教坛友,这是什么问题?电刷问题?

楼主:
电机通电需要手转一下,才能启动,已经排除电机轴润滑不良问题,手转一下启动后扭矩、转速均正常

网友A:
应该是电刷与转子接触不好,有可能是有异物,或者油泥,或者电刷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刷与转子接触不好,有可能是有异物,或者油泥,或者电刷变形

哦,谢谢回复,这个电机分正负极,接反不能正常转动

楼主:
这个电机分正负极,接反不能正常转动 ,坛友有此电机资料?

楼主:
电机很难拆开,不修理了,买了新电机齿轮组,齿轮有些差异,

网友B:
直齿齿轮能跟斜齿啮合?估计很快就磨损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很难拆开,不修理了,买了新电机齿轮组,齿轮有些差异,

电机可以换,你得把电机上的原齿轮换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齿齿轮能跟斜齿啮合?估计很快就磨损掉

是的,正在犹豫这个问题,会不会很快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可以换,你得把电机上的原齿轮换过来!

原来旧齿轮也有磨损,正在*宝寻找新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齿齿轮能跟斜齿啮合?估计很快就磨损掉

直齿齿轮能跟斜齿啮合目前还行,阻力不大,就是考虑会不会很快磨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齿齿轮能跟斜齿啮合目前还行,阻力不大,就是考虑会不会很快磨损

不知道这样的啮合,有没有间隙,如果有,可能影响快门的准确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样的啮合,有没有间隙,如果有,可能影响快门的准确性。

今天把齿轮换过来了,太费劲,齿轮、弹簧、垫片和小卡扣组合起来顾此失彼,弹簧、垫片弹飞N次,......折腾一早上,做了专门简易工装具,终于装好

楼主:
齿轮换过来了,没有专门夹具太费劲,齿轮、弹簧、垫片和小卡扣组合起来顾此失彼,弹簧、垫片弹飞N次

楼主:
修复组装中

楼主:
更换老化发硬的导线

二根线颜色一样,到底那个焊哪里?费许多脑筋

楼主:
组装完毕

楼主:
家里试拍几张,光影魔术手调整了照片尺寸,镜头50mm/1.8小痰盂,
图1、CCD擦的还是干净

图2、3
50mm/1.8小痰盂在其它型号上跑焦,这个对焦正确

图4、5 、6

花花草草,CCD成像就是明快,比COMS图像看着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动手能力可嘉,我的松下LX5快门才1万多,就出现了快门有时候失灵故障,明知是快门按钮导电橡胶老化,但 ...

我也是第一次解剖修理数码相机,方法;一步步来,相当于逆向工程,松下LX5快门才1万多,基本是9.5成新,日本产品大量使用塑料作为机械零件,寿命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动手能力可嘉,我的松下LX5快门才1万多,就出现了快门有时候失灵故障,明知是快门按钮导电橡胶老化,但 ...

手里还有一台尼康D80,用的很少,2万多次快门,也坏了,正在维修中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里还有一台尼康D80,用的很少,2万多次快门,也坏了,正在维修中

动手能力强,点赞一个!

我有好几个相机,都没有到维修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手能力强,点赞一个!

我有好几个相机,都没有到维修的时候。

谢谢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