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hd3主板Backup-BIOS挂了

楼主(2022-04-16):
    技嘉z77-hd3主板Backup-BIOS程序挂了,开机CPU风扇转转停停不停,键盘会亮一下,屏幕偶尔有双BIOS字样又重启了,就是进不去BIOS。按照网络上提供的恢复双BIOS的方法,Main-BIOS恢复Backup-BIOS程序,按住开机键30秒以上风扇不转放开,开机,运气还好自动Main-BIOS恢复Backup-BIOS程序了。恢复BIOS最佳设置,备份Backup-BIOS,在电脑上查看bios信息,里面添加的NVMeExpressDxE.ffs不见了。
    看来Main-BIOS程序是主板的原始bios程序,升级的bios程序在Backup-BIOS里面。不知各位网友是否有不同的看法?

网友A:
学习了一下如何恢复MAIN BIOS 基本上都是用编程器刷写

网友B:
对这个有一丁点印象,原来以为备份是可以将升级成功的BIOS备份进主BIOS,但没成功,当时的理解为,出厂的BIOS在主BIOS里是可以正常开机,以便升级版本失败时,可以百分百成功地正常恢复到副BIOS,恢复正常开机

网友B:
以前有一块VIA芯片组的,370针插口时代,那时双BIOS还没普及用到所有类型的GA主板上,我BIOS在线升级失败了,然后黑屏,后来拔号上网查到,只要A盘插入软盘后,开机时有读盘灯亮一下,就能将拷贝有刷新程序和BIOS文件的软盘放进去,开机后可以用盲打刷新命令的方式,恢复BIOS,然后试一下,居然成功恢复了。

网友C:
技嘉BIOS芯片大部分是25××系列芯片,通用烧录器十几块钱官网下载bios随便刷。

网友D:
双BIOS还是有做用的,最惨的一次是清下CMOS后BIOS坏了,还是杂牌本子,没有官网,后来同行不知道怎么给刷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一下如何恢复MAIN BIOS 基本上都是用编程器刷写

原来M_bios要焊下来刷再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有一丁点印象,原来以为备份是可以将升级成功的BIOS备份进主BIOS,但没成功,当时的理解为,出厂的BI ...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一块VIA芯片组的,370针插口时代,那时双BIOS还没普及用到所有类型的GA主板上,我BIOS在线升级失败了 ...

软驱几乎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嘉BIOS芯片大部分是25××系列芯片,通用烧录器十几块钱官网下载bios随便刷。

焊来焊去嘛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BIOS还是有做用的,最惨的一次是清下CMOS后BIOS坏了,还是杂牌本子,没有官网,后来同行不知道怎么给刷好 ...

谢谢!要不主板又在睡觉了。

网友E:
做个dos启动U盘,把官网下来的主板bios文件解压到U盘,里面有刷新程序和bios文件,自动刷新批处理文件。插上U盘,不要插硬盘和光驱。启动到dos下,执行自动刷新批处理文件,会自动刷新两个bios。内容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个dos启动U盘,把官网下来的主板bios文件解压到U盘,里面有刷新程序和bios文件,自动刷新批处理文件。插 ...

谢谢!官网下来的主板bios文件是要进行变更的,不知dos下刷如何?

网友E:
做个dos启动U盘,把官网下来的最新版主板bios文件解压到U盘根目录下,里面有刷新程序和bios文件,自动刷新批处理文件(autoexec.bat)。把NVMeExpressDxE.ffs添加进bios文件里,或者下载别人已改好加好模块的bios。插上U盘,开机,会进入dos下,直接输入autoexec,会自动进行bios的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个dos启动U盘,把官网下来的最新版主板bios文件解压到U盘根目录下,里面有刷新程序和bios文件,自动刷新 ...

      还真的不知道DOS下是否B_BIOS和M_BIOS都改写了?

网友:
技嘉主板,bios下是先刷M_bios,再刷b_bios。一次完成的。无数次实验过。我就是维修台式机主板的,刷bios是常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