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坛里老师推荐一台合适的卡座。

楼主(2022-04-17):
        录音机和收录机我倒有蛮多,而仅有的两台卡座也是最低端的。两台卡座都是以前在广坛买的,平时使用的是这台当时50元买来的 Technics(应该是松下吧),买来后换了皮带和磁头,安装上已经脱落的胶圈,工作一切正常。虽然是最低端的,但性能和音质还真的是一般比较高级的收录机比不上的。
        我有蛮多的正版磁带,作为收藏的,一般也不适合和舍得经常拿出来听,所以就想用一台比较高级的卡座把这些磁带翻录以后再听,想麻烦坛里老师推荐一款或数款听和录的效果都出色的比较高级一点的双卡卡座。谢谢!

网友:
你现在的卡座翻录听足够了

网友:
可以问问坛友《轻骑漫步者 》,他家有几台机器且经常翻录和聆听,应该更有体会。。

网友:
机器有   CAL    的录出的声音差多。个牌的磁带都差不多。你有好功放,好音箱是关键。

网友:
三磁头的录音。和原音一样。选中档的就行了。3000元左右。

网友:
楼上说的很正确,就看你自己准备投资多少

楼主:
能较理想地满足录音和放音需要的,少则数百上千,多则数千不上万。

网友:
这个型号好用,我用了20多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较理想地满足录音和放音需要的,少则数百上千,多则数千不上万。

我看您的机器可以的,不要忽视磁带,质量好的空白磁带。

网友:
卡座,主要在状态好不好?

音源也很重要。

网友:
如果经常录音 建议 直接上三磁头机  只是放音的话 双磁头就可以满足
机芯 直驱机芯的维护很简单 只是清洁一下磁头 压带轮 主轴即可  别的地方很少出现问题   但是声音稍微差一点
皮带机维护麻烦一些 很容易让你头大
品牌  欧美的确实比日系好  但是价格望而却步 一部欧美货 等于两台日本中高档机器
优先推荐 先锋 雅佳 TEAC的机器  声音好听  磁带录音的高保真度 极佳
其次安桥  建伍  天龙 三菱(大通)雅马哈 声音略差一点 录制磁带能明显一些 放音听不出来
不太推荐 索尼  松下  三洋  主要是机芯部分坑人  深有体会  索尼卡座坏了3部都是齿轮断裂的非常彻底
松下的也坏了加载机构齿轮  三洋的电磁铁线圈烧毁

网友:
我主要用雅佳9100,入手10台,中道一台没有打理,

网友:
录音必须3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