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瓶车

楼主(2022-04-17):
电瓶车出现奇怪故障,就是龙头转动不顺手,好像前轮没气的感觉,但是前轮确实是有气的;并且把大撑撑起来,前轮离地,又是非常顺滑的。

网友:
前轮离地和在地上轴承的受力是相反的。

网友:
莫非是前轮轴承有问题?

网友:
排除法检修

网友:
可能方向把轴承坏了,更换挺麻烦的。

网友:
前叉颈轴承完蛋,必须换,一旦行车时卡住就是严重后果!

网友:
应该前叉调整螺母松了,轴承一般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龙头下轴承坏了。我的已经换过2次了

网友:
嗯,首先排除电动车电瓶是没问题的

开个玩笑,就是前叉轴承坏了,赶紧换吧,切轴就得换前叉了

楼主:
昨晚拆出,确实是下端轴承坏了,谢谢各位大佬,不一一回复了。

网友A:
我遇到过,开幸福250,路上转把不动,直接开路渠下面了,拆开看,下端一个滚珠两半后卡死了 。辛亏路上车少速度低 。

网友B:
这个轴承质量有多差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轴承质量有多差才会坏!

轮胎带起的泥水进到轴承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开幸福250,路上转把不动,直接开路渠下面了,拆开看,下端一个滚珠两半后卡死了 。辛亏路上车少 ...

幸福250
暴露年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幸福250
暴露年龄了

快坎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