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机数显电压表不显示

楼主(2022-04-17):
论坛收的焊机,电压表和电流表都不显示。测量供电5v电压正常,就是没显示,能是哪里的问题?除了三个数码管就剩电容电阻和一个三极管了。芯片供电也是正常的

网友:
类似的直流电压电流表淘宝上很多,有些只要几元就能买到,买一个合适的换上就是。

网友A:
数码管拆下来测量一下  看是共阴还是共阳的 应该它坏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拆下来测量一下  看是共阴还是共阳的 应该它坏的多

数码管应该没问题,二极管档测量的时候能点亮

网友A:
那要是不亮 应该就是这驱动I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是不亮 应该就是这驱动IC了

单片机到是好买,但是里面的程序没地儿找啊

网友:
扔掉换新的电压表

网友:
我购买的是5元不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上是3针,接了2针,有没有确认过各针脚的功能?

接的两针是电源,另一个是信号输入。接电源就不亮

网友(2022-05-20):
单片机坏了 不用纠结 直接扔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