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连网问题

楼主(2022-04-17):
调整好半天未果,来求助

事情是这样:

前几天光猫的电源掉了,于是网没了。把猫接好电源,本地访问路由器192.167.1.1 提示输入宽带账号密码,当时不知道,把这事搁置了

后来我手欠,把路由器什么东西给禁用了,好像是,之后又搁置

今天获得账号密码,可是连不上了,192.167.1.1也访问不了。

网友:
好像是192.168.1.1吧,有些不是1.1的

网友:
167的从来没有听说过,

网友:
说实话还没见过默认192.167.1.1 IP 的,192.168.1.1的倒是挺多

楼主:
对不起了,我输的是192.168.1.1

楼主:
见谅,还是不好使,求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谅,还是不好使,求助

你看看路由,不一定是192.168.1.1,有些是192.168.0.1,,,0.3都要,你看看路由的铭牌

楼主:
已经好使了,用192.168.2.1,这家伙不走寻常路,不是.1.1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好使了,用192.168.2.1,这家伙不走寻常路,不是.1.1

搞好就行,很多厂家,出其不意的设置。,

网友:
看下电脑的IP地址是不是192.168.1段的吧,不是的话可以手工指下再联,再不行可以把路由恢复出厂重设置下!比较简单

网友:
一般路由器底面,都会有管理员账号、密码、路由器地址等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