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牛叫

楼主(2022-04-17):
牛叫  上次帖子说搞个滤波器想改善下 没有效果 ,就把我闲置的E牛 环牛啥的全部试了下,都叫  原来貌似不叫的啊,无聊看帖子 发现个去直流的电路,今天无聊焊了个 久板子拆的桥和电容,发现效果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题外话;打从出现开关电源这怪物,我就想象全国上百亿个开关电源都在那里齐齐[砍波]

   ...

开关电源没那么可恨的,大功率CMOS管IGBT总比可控硅干扰小吧?现在电源污染相比10几年前要小很多了,以前的劣质手机充电器基本消失了,电动车充电器也都是全桥整流了,劣质电脑电源也少了很多,毕竟有句话说的好,配置再高,电源一炸全带走!没几个敢用的!再有现在用电脑的也少了,都撸手机了。

网友B:
根本不可能工作,电解会爆掉

网友:
这个属于高手

网友C:
是否原来牛叫,接上它就不叫了!请问:是这样吗?请详细介绍一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可能工作,电解会爆掉

试试就知道 HIFI 论坛 某版主 发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原来牛叫,接上它就不叫了!请问:是这样吗?请详细介绍一下情况!

说是 滤除 交流中微量直流 试试就知道 我焊了个 很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可能工作,电解会爆掉

爆不了,只要二极管不损坏,电解电容上承受的电压也就是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否原来牛叫,接上它就不叫了!请问:是这样吗?请详细介绍一下情况!

这个问题以前讨论过的。
发一个“治牛叫”的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83352

网友E:
归根结底就是变压器初级匝数太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归根结底就是变压器初级匝数太少

伏匝比不合适加电源电压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伏匝比不合适加电源电压偏高

晚上2-3点后耳朵贴着牛都只有微凉声音!!!!难道白天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以前讨论过的。
发一个“治牛叫”的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 ...

请您看齐你的链接,仿真论证了电容越少越有效.

但楼主说这带大电解的很有效。

好象还有探索的余地供大家玩和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2-3点后耳朵贴着牛都只有微凉声音!!!!难道白天干扰?

如果我能弄到[微凉声音]就不错----省下大笔冷气电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您看齐你的链接,仿真论证了电容越少越有效.

但楼主说这带大电解的很有效。

总理老友,这个仿真可能有问题。不能全信。
原因是大功率变压器,尤其是环牛初级的直流电阻很小。市电中有很小的直流成份就会产生很大的电流,致使铁芯趋于饱和。
当时我也有一个回复的。

网友:
这只是利用电容移相改变铁芯的谐振频率导致声音变小,理想状态是空载,大电流情况下估计无效,甚至噪音更大,这东西类似过去的磁饱和稳压器,噪音随负载大小变化,甚至二极管内阻还要消耗掉一些功率,造成负载能力下降

网友A:
题外话;打从出现开关电源这怪物,我就想象全国上百亿个开关电源都在那里齐齐[砍波]

全国的发电机是否会象断腿人那样一跌一撞地运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理老友,这个仿真可能有问题。不能全信。
原因是大功率变压器,尤其是环牛初级的直流电阻很小。市电 ...

金嗓子的变压器的初级电阻是一欧?什么材料制作的?功率多大?

网友G:
我就纳闷了一个小区好几个箱变,几百KW的电力变压器内阻会比个环牛大?!还有市电里的直流成分式哪来的??10KV输电网络到达变电所或小区箱变是角进星出完全隔离,而且星点还是接地的!拿来的直流成分??还有1V多!开什么玩笑?牛叫就是有钱盲目堆料变压器太大机壳太薄漏磁共振的!

网友:
电容不会爆,它只承受0.5V到0.7V左右的电压,二极管不断路就没事

网友:
加一个大功率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就纳闷了一个小区好几个箱变,几百KW的电力变压器内阻会比个环牛大?!还有市电里的直流成分式哪来的?? ...

变电站出来的零线是接地了,用户端有个接地端接大地,用户端的零线电位可能不是0V,原因是三相电输出不平衡,零线本来起到平衡作用,但是零线不是0欧理想电阻,这种不平衡导致零线电位不是0V,这就是变压器初级绕组带直流成分的原因,准确的讲,应该是脉动的电压,但是始终高于0V.
变电站输出始终是三相的,引入用户的交流220V是三相电的一臂与星型接地点,由于用户负载时刻变化,每一臂的带载也在变化,臂与臂之间的负载差距越大,零线的等效电流也越大于0,而常用的铝线用于高压时压降不明显,用于220V时铝线电阻就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了.
现实中变电站出来的电,一般还要引很长的线到用户分线杆,就是种常见的4线线杆子,这个长度在几公里到十几公里,再长就得加设新的降压器.就是这一段长度的星型接地线(零线)会产生压降,这个压降是无法消除的(三相负载均衡时自然消除),导致分线杆出来的三组220V点的零线都附加了一个电压,就是所谓的直流成分,其实是脉动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变电站出来的零线是接地了,用户端有个接地端接大地,用户端的零线电位可能不是0V,原因是三相电输出不平 ...

啥年代了?还要4线380扯几公里十几公里!就是不平衡3向电的线间电压也是交流380V和星点也是220交流!你说的脉动电压有!那不过是偶有!不是常态!脉冲直流对变压器也是几乎等同于交流!还是高于电源频率!所谓的市电直流成分给电源变压器造成磁饱和产生噪音这个不成立!那么整个问题都是扯淡!和电源线打个结就可以改变音质一样扯淡!

网友:
这个事,我觉着没必要争论,测试一下立马就能分辨出来。

不是有隔离变压器吗? 220V 隔离变 220V的。你初级接个市电,次级接个原来叫的牛,试试不就知道是直流的问题还是变压器本身的问题了。

再就是,变压器初级串个大的电阻,是不是也能测试出来。

我们不能随意的听信段子,也不能随意的否定科学。

网友I:
我有个问题不理解,

因为偏相,零线点位不为0,这个不为0的点位是参考谁的呢? 是参考地的。

那么变压器和地之间有通路吗? 没有,也可以说零线不管电位是多少,他和地之间不管有无通路,这个电流都不经过线圈。

只有零线和相线之间存在直流电压才能走线圈,问题是零线和相线之间如何存在直流电。这么多直流电经过小区变压器,那变压器受得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有个问题不理解,

因为偏相,零线点位不为0,这个不为0的点位是参考谁的呢? 是参考地的。

隔壁hifi diy论坛,有个……0418老师的实验应该可以说明问题的。

网友:
cnboy:啥年代了?还要4线380扯几公里十几公里!
现在是这样,将来依旧会是这样,市电就是这么输送的,农村用电线杆子,城市用外绝缘内油棉芯的4芯线埋地下,原理一直没变.不知道这个与年代有啥关系.
楼上的半波整流,和臂间负载不同都是不均衡的情况,用电端的电位参考点是降压器的零线接地点,降压器到用户的线有多长,线阻有多大,这些因素能忽略吗
每一个用户的零线也是从其他零线分出来的,并不直接连到降压器的接地点,很多用户会共用一段或多段零线,但是火线不一定是同一个臂的.

网友:
有这么夸张吗,我觉得没这么有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隔壁hifi diy论坛,有个……0418老师的实验应该可以说明问题的。

220V*3.6A   恐怕直接就冒烟了.

我还是觉着这个事情玄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题外话;打从出现开关电源这怪物,我就想象全国上百亿个开关电源都在那里齐齐[砍波]

   ...

这点放心好了,发电机不会那么容易受到末端低压负荷的影响,因为逐级变配电站的变压器会把220/380V负荷产生的谐波电流和整流产生的畸变电流逐级隔离到微乎其微甚至是淹没。

网友:
变压器产生噪音,无非就是铁磁谐振,初级匝数过少引起激磁电流增加,安装固定不牢,线圈松动或铁芯硅钢片松动,硅钢片片间短路引起噪声增加。不排除极端情况,但是该电路的效果有待推敲,并不一定是“万金油“。
       我对高保真音响变压器接触不多,电度表倒是拆过不少。新出的表比以前老表噪音都大,其原因就是:线圈偷工减料,铁芯过分缩小,铝盘普遍薄而且圆周尺寸缩水;磁通量上去了,铝盘受到电磁场作用震动发声。曾经给人换过一块DT862-4的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正泰的产品(估计是贴牌OEM),做工一般,就是噪声大,大到在室内令人烦躁,相比之下老表都比较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