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式矿石收音机实验成功

楼主(2022-04-17):
前几天挑了一个品相最差,PCB腐蚀最严重的笔式收音机,改制成矿石机。今天来到山上,晚上躺在床上,把矿石机地线悬空,天线插在零线上,能收听,但似乎有工频干扰。把矿石机地线悬空,天线搭在火线上,工频干扰更严重了。

天线仍插在零线里,舌舔或手摸零线,或把地线搭在铁床上,工频干扰减小,可以正常收听。只能收到云南台,调台有反应。

插上合格的手机充电器,基本没有干扰。

后来隔壁房间打开了电视,有了一点干扰。

音量中等偏上。

更正,在云南台576千赫下方,也许是550千赫吧,信号比云南台差,常常被云南台压制住,偶尔云南台信号变弱时,它能显现出来。

网友:
我也用交流电当天线,我用电烙铁,电风扇或者电饭锅外壳,其实用电源线当天线很危险。如果零线一断,那么零线就变成带电的线了,所以只是实验时图方便才用,真的要听还是用室外天线安全,楼主也是是实验一下,也不敢经常这样。这方法不会有人学的。

网友:
无线电杂志介绍不是应该用绝缘纸缠绕一段零线,然后把矿石机天线缠绕再绝缘纸上吗

网友A:
哇哦,插电开机!!!不要误导小朋友或新朋友哟,刀口上舔血,危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哦,插电开机!!!不要误导小朋友或新朋友哟,刀口上舔血,危险啊!!!

我用的是零线哦,而且为了稳妥起见,防止误插在火线上,我还要想办法改进,初步想法是在天线上串联一个1000pF小电容。

网友B:
无电工本者禁仿为妙

网友:
这么危险的制作也能收到信号

网友:
版主:建议整理后再发吧!

网友:
这么做太危险,用嘴接触地线,万一此时那家电器接地了,你的底线可能串过来较高电压,,,

网友:
这种的方式有太大的不安全因素,不适合小朋友模仿制作,还是采用正常架设天地线的办法或大环线圈的方式,不管怎么做,总是安全是第一位。

楼主:
谢谢各位,我实验时是躺在干燥的床上,而且用的是零线。

网友:
还是不要用电源零线!建议管理员将此贴删除。

网友:
不对,我看过辽宁这边的电线杆上都是三根火线,这三根线都是多股粗铝线的,进到电缸后就有了根零线,这根零线是三相变压器变出的零线,为了安全这根线是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电工本者禁仿为妙

有本也别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接地线?接零线?
现在天朝用的更多的是三相五线制,并且民用电的220V输电线上,三相并不平衡,中 ...

我是把矿机天线接到零线上,矿机地线接到铁床上,而且只是临时实验一下,正式使用要么架天线,要么在零线和矿机天线之间串个1000P小电容,增加安全。

网友:
记得小时候在电源线上绕一段电线就可以做矿石机天线,信号强,声音不小,也没有干扰。但现在,电源线里一点信号也没有,只有干扰声。想想也是,以前都是架空线,现在嘛,都走地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哦,插电开机!!!不要误导小朋友或新朋友哟,刀口上舔血,危险啊!!!

同感....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