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收藏的短波LC回路

楼主(2022-04-18):
是军用电台上的.具体哪个型号电台忘了.氧化做很严重.电容电感联动的

:

网友:
第一次见到

楼主:
其实就是一个可变电容和一个可变电感.谐振在短波段.看似复杂.其实和单回路矿石机调谐原理是一样的.这东东可做个大型的短波矿石机

网友:
不错,要是我见到也会收藏起来。喜欢这种机电一体化的感觉

网友A:
请问一下那个玻璃泡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那个玻璃泡是什么?

那个玻璃泡是高压真空可变电容.和矿机上的可变电容一个作用.就是耐压高一点.

网友:
第一次见真空可变电容,长见识了。

楼主:
也有用陶瓷的可变电容的调谐组件.上面线圈是银带.但不是纯银.純银很软.为了增加弹性多少掺了点其它合金.所以应称它为银合金带

网友(2022-09-14):
像是400W单边带电台的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