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辅助电源(单电源),0-24V/0-5A直流线性稳压电源(转发)

楼主(2022-04-18):
变压器使用双12V绕组电流5A以上的即可。原理图

上电开机波形

开机后的空载输出波纹

设置成1A 恒流输出,负载电阻10 欧,断电后重新开机波形
设置成1A 恒流输出,负载电阻10 欧,断电后重新开机波形.jpg

10V 输出电压,加上10 欧负载电阻瞬间
10V 输出电压,加上10

10V 输出电压,加上10

负载电阻1.2 欧,调节输出电流到5A 恒流,然后断开负载电阻,短暂接通再断开,得到恒压—— 恒流—— 恒压转换波形
负载电阻1.2 欧,调节输出电流到5A 恒流,然后断开负载电阻,短暂接通再断开,得到恒.jpg

负载电阻1.2 欧,调节输出电流到5A 恒流,然后断开负载电阻,短暂接通再断开,得到恒.jpg

网友:
假如我的输入本身就是一个40V的开关电源输出呢?那么这个倍压电路就不能用了。
其实倍压整流也是辅助电源。

楼主:
声明一下,我只是搬运工,有技术问题找原作者。
标题再详细下:无需独立正负辅助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冇人会采用开关电源供电制作线性稳压电源吧?这个电路是针对工频变压器设计的,你自己先要搞清楚,你怎 ...

很多人是用直接用华为/中兴那种输出48V的开关电源,然后加一个可调板做可调电源的。这种需求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是用直接用华为/中兴那种输出48V的开关电源,然后加一个可调板做可调电源的。这种需求很大。

那是辅助调压板,不是独立线性稳压板

网友:
我没有仔细看楼主说的是双12V5A.抱歉。

网友:
变压器使用双12V绕组电流5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5A的变压器,不管怎么变换,让它在24V输出时,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5A。60VA的变压器输出功率不会大于60W ...

双12V绕组变压器,哪里不严谨?发表意见前看清楚描述,还有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12V绕组变压器,哪里不严谨?发表意见前看清楚描述,还有原理图

没看到双12V5A,怪我没仔细看你的图。对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