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淳放大头的新方案

楼主(2022-04-18):
高淳放大头以前是用变压器输入来隔离热底盘,但是由于变压器有耦合电容,而输入地和热底盘地之间电压有很多干扰,会耦合很多噪音。另外变压器的传输保真度是不行的。
我之前提过一个用蓝牙适配器来隔离的方案,也有其它道友有类似想法。但是确实有杀鸡牛刀之嫌,而且破坏了简洁至上的业余DIY宗旨。
现在这个方案应该更好。将音源的数字输出,通过光耦或者变压器耦合,送到热底盘侧,再用数模转换器解调出模拟信号,这样可以保证高保真传输。相关的元件很容易弄到。比如报废网卡上就有高压隔离变压器。很多声卡有数字输出接口。
这个方案更适合8,90年代的电子元器件水平。不知当年为何没有厂家采用。

网友:
开关电源+数字功放它不香么?当年就是为了解决一个响的问题,现在已经可以轻易解决了,何必要削足适履呢?

网友A:
是的,输入变压器要求较高,自制不易,做过用光耦的隔离方案,最初用的是那种电视附加板,用于热底盘电视的音视频输入改装用的;后来就用市场上大量供应的电源隔离光耦PC815,效果还可以。

网友B:
高淳头是热底盘功率接续器,其实典型的功率接续器性能并不好。脱离了功率接续的模式必然提高复杂度,如果在高复杂度的条件下可选项就很多了。

网友C:
实话实说,所谓高淳头不适合大面积推广,
必须有足够电工经验才可以使用,不然麻烦
所以用户面很小,作为产品肯定多少有缺陷
但是危险无处不在,隐患也多多!纯看定性
我就琢磨这个了蓝牙传送无接触有危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输入变压器要求较高,自制不易,做过用光耦的隔离方案,最初用的是那种电视附加板,用于热底盘电视的 ...

模拟光耦也不错。不过我说的是数字光耦,可以做到近乎完美的保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淳头是热底盘功率接续器,其实典型的功率接续器性能并不好。脱离了功率接续的模式必然提高复杂度,如果在 ...

省掉变压器还是有很大意义的。毕竟铜和铁都很值钱,垃圾佬最喜欢收的东西。更不用说那么重一个电源变压器了。
从成本上来看,耦合光耦和耦合变压器都很便宜,CD唱机的相关DAC非常多。所以数字方案其实成本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话实说,所谓高淳头不适合大面积推广,
必须有足够电工经验才可以使用,不然麻烦
所以用户面很小,作为 ...

蓝牙是无线传输,非常安全的。但是相关电路板也就最近才便宜,在8,90年代是不存在的。
而数码音响的相关电路以及数字光耦,数字隔离变压器,在80年代就普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省掉变压器还是有很大意义的。毕竟铜和铁都很值钱,垃圾佬最喜欢收的东西。更不用说那么重一个电源变压器 ...

热地需要输出变压器,不在乎音质还行,在乎音质的话远比集成电路或者晶体管加电源变压器形式成本要高,高淳头是在特定时期才有它的意义

网友D:
数字光纤一样需要一个DAC解码,并且拖着一个长长的光纤,哪有蓝牙传输方便,而且蓝牙5.0是高保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地需要输出变压器,不在乎音质还行,在乎音质的话远比集成电路或者晶体管加电源变压器形式成本要高,高 ...

当然是跟电子管功放比。因为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国内的大功率晶体管还是很少的,但是电子管烂大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光纤一样需要一个DAC解码,并且拖着一个长长的光纤,哪有蓝牙传输方便,而且蓝牙5.0是高保真的。

对,蓝牙是好主意,而且现在很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