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220v插座放水里 手摸都没事的防触电装置什么原理

楼主(2022-04-18):
在水里用手拧灯泡,也电不到

网友:
在发电厂装一个大号的,供电局再也不怕下雨天有人触电了

楼主:
商家解释的原理:那浸水触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浸水防触电设备中人为设置一个“0”电位电场,这样就阻隔了人与大地的一个回路,就像我们电器金属外壳如果发生漏电现象,但是如果你家电器设备接地良好,即使您在触摸漏电设备时,也不会发生触电现象。
同时该设备内部每根接线柱都设置了一个捕集器,由开关电源、CPU芯片、相关控制电路共同组成,设备是并联在供电电路的总开关或总漏电保护器的下方,只要通电就会搜集导线上除负载之外的所有的离散电流和电子,当收集到这些电流和电子后,立即开启电场(反向磁场)功能,将这些离散电流和电子吸收回到电场中,由于离散电流和电子被抓取了,致使水中只有电压,没有电流,而用电器负载电流继续存在,所以用电设备可以正常工作,但人不会触电。

网友A:
小视频见过,但是不能确定是真实的,我觉得纯净水没问题,普通水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视频见过,但是不能确定是真实的,我觉得纯净水没问题,普通水不行吧

地沟水都行

网友:
我感觉是因为他零火地一起入水, 零火地之间距离很近,有很短的水电路。 你手放进去,电流也不会绕远,先从火线出来再到你手再回到零线或地面

网友:
跟那种把线圈绕在喇叭磁铁上就点电灯一样的把戏。

网友:
很危险,不信不买。

楼主:
我理解的是 这个产品类似于隔离变压器

网友:
买回来试一下,把结果告诉我们。

网友:
小视频你都敢信?
地板绝缘、直流12V供电、等电位……太多方案可实现了

网友:
用了一比一的隔离变压器,没有接地线,不打人.

网友:
水是蒸馏水............

网友:
有可能的。人没有良好的接地,没有问题。
以前我还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正常工作的电炉,用手持一段铁丝触碰电炉丝,人没有事

网友:
这视频肯定是假的,在单位用几段1厘米厚的电木板把两根锯条固定,然后通电放在热水瓶里都可以把水烧开,这插座放水里居然不冒烟,不是电有问题就是水有问题。

网友:
往水里吗丢一把杂制 他也不敢泡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