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2-04-18):
一台收音机低功放是EBL31,收音正常,但声音小,检查EBL31各部分电压正常、屏流90,检查更换了相关联的电阻、电容、EBL31电子管、输出变压器,甚至喇叭结果还是声音小。现请教各位老师帮助解难排忧,定不胜感激。
    附图:

网友:
我也说一句请把第一栅交連电容换新。

网友:
如果,是我修,第一步,我就先测一下 EBL31 的阴极电压,和前级的阴极电压。如果,测得电压为~~~~~。第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