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煲

楼主(2022-04-19):
这个电饭煲有个问题,我们家以前用过的其它牌子的都是把食物放进去盖好盖按对应的功能键直到煮好就是了。而这个锅按对应的功能键,时间到了食物煮不熟的?听我老婆说不盖盖子要先预热一下再盖盖子然后再按对应的功能键才行。

     这种设计使用起来很麻烦。

网友A:
应该是你放的食物超量了吧,少放点试试看,这玩意烹饪方法就是预置的时间程序,不能智能识别

网友B:
你们竟然还让烧煤球??我们这直接收走

网友:
是这个电饭煲有故障。你是修理师傅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放的食物超量了吧,少放点试试看,这玩意烹饪方法就是预置的时间程序,不能智能识别

煮米饭都这样。

网友C:
这个是电压力锅,明显就是坏了.........有故障

网友D:
不会有这样的设计,是电饭锅有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电压力锅,明显就是坏了.........有故障

这个是电饭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有这样的设计,是电饭锅有问题了

也没见过这样的毛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电压力锅,明显就是坏了.........有故障

也没见过这样的毛病啊?新买的就这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电饭煲,,,

我跟我老婆说可能买到返修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电饭煲,,,

这个还真是电压力锅,带保压的.......盖顶上有放气压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没见过这样的毛病啊?新买的就这个样。

先看看是否没盖到位??盖子是旋转卡卡紧的吧。看能不能保压???盖上的胶圈是否安装完好,上气时,有个气浮子是否能上浮顶住
顶住了,才能保压。

实在不会用,拿着这锅,到卖家去测试,让卖家教你

另外,可以问问邻居之类的,谁用过这种锅,让他们的方法用这锅煮一下

怀疑你锅盖没盖好,上气的浮子卡住了,导致不能保压

另外,这种锅,不能看到显示时间到了,就直接开盖打饭吃。

得让它煮熟后,保压的气自然下降完成后,不按盖顶放气的情况下,能正常旋转打开锅盖,是最好的

注:我表达的可能不好,你可以百度或科音一下:电压力锅使用方法,看看各种方法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是否没盖到位??盖子是旋转卡卡紧的吧。看能不能保压???盖上的胶圈是否安装完好,上气时,有个 ...

先不盖盖通电按功能键预加热,然后操作都是一样的,锅就正常了。周边的没有人用这个。网上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不盖盖通电按功能键预加热,然后操作都是一样的,锅就正常了。周边的没有人用这个。网上买的。

不存预加热的问题,你是第一次使用这种锅吧??如果是,前提就是你得操作正确

这种锅和普通的电饭锅,使用上有区别

你说是新买的,理论上不太可能出现问题

还是怀疑你在使用方法上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存预加热的问题,你是第一次使用这种锅吧??如果是,前提就是你得操作正确

这种锅和普通的电饭锅, ...

我老婆用的。

网友:
预加热要多久?加热后这个锅会上升一点。

网友F:
这个牌子货水的很,很多反人类的设计。

网友:
看一下放气阀是不是在放气状态

网友:
是不是水加少了?米饭不熟时,米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牌子货水的很,很多反人类的设计。

应该是不正常的设计或是返修品。用过几款没见过这样操作才能用的

网友G:
电压力锅,放好食物和水盖好,按对应功能。然后水烧热到一定温度了,显示的倒计时才开始走。
你这个是一开始倒计时就开始走吗?

网友:
是不是压力阀或垫圈有问题啊?模块电路板都已经非常成熟了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建议放点清水设定一定时间让机器增压,等锅子到了保温阶段试着动动锅盖上面的压力阀小盖子,看看有没有很强的热气流冲出,如果这个正常的话就更换锅内的双金属片。。。这各东西技术已经成熟了就这么几个东西很容易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压力锅,放好食物和水盖好,按对应功能。然后水烧热到一定温度了,显示的倒计时才开始走。
你这个是一开 ...

是倒记时的。时间到食物没有熟。

网友H:
谁买苏泊尔算是倒霉了,这牌子是脑残人设计的,凑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谁买苏泊尔算是倒霉了,这牌子是脑残人设计的,凑合用吧。

我还骂老婆不会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倒记时的。时间到食物没有熟。

我意思是,水和食物放进去盖好盖子不预热,选好功能它的倒计时是不是等水烧开了才开始倒计的。明白?
话说你这新的都煮不熟为什么不去走售后退换?

网友I:
这么好的电压力锅,用来煮饭真是可惜了。直接压一锅红烧牛肉,看煮不煮得好,就知道这锅好不好了。

网友J:
把锅内压力开关调紧一点,让保压高一些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意思是,水和食物放进去盖好盖子不预热,选好功能它的倒计时是不是等水烧开了才开始倒计的。明白?
话 ...

具体的我也没有理顺,会是倒计时后才煮东西?不过没试过,这也不对啊,煮饭是30分钟,不可能倒计时后再煮几十分钟吧?
         我儿子网上买的,用的少,加上我老婆在用,有问题了多试几次时间过的也快,估计无售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锅内压力开关调紧一点,让保压高一些就好了。

下次我用的时候都按大家教的方法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么好的电压力锅,用来煮饭真是可惜了。直接压一锅红烧牛肉,看煮不煮得好,就知道这锅好不好了。

好多食物都用它煮,不光是用来煮饭用。就是差不多热了时间也到了,谈不上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意思是,水和食物放进去盖好盖子不预热,选好功能它的倒计时是不是等水烧开了才开始倒计的。明白?
话 ...

想了一下,倒计时后不再往后加热了,因为煮饭时多数不值守的,也不管多少时间,应该超过所须时好多。

网友:
要是个电压力锅,你就检查压力开关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像是不保压导致预设加热时间不够用

网友K:
家里还有小蜂窝?少见了,看着也不像自己用煤杵子杵的,我上班时候做了个大蜂窝煤杵子,还挺不好弄,还是车间我师父帮着做的,我手笨。现在全改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家里还有小蜂窝?少见了,看着也不像自己用煤杵子杵的,我上班时候做了个大蜂窝煤杵子,还挺不好弄,还是车 ...

也不记得哪年买的煤了。我妈妈买的,三兄弟一人分了七八十个吧,妈妈现不烧媒球了,都烧煤气。

这些煤球留着做酒席时用。好像现在做酒席都用大煤气灶了。先留着吧。以前都是自己做的煤球。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过五一回老家去试

网友:
一个牌子,一个毛病;扔储藏室还没修呢!

网友:
没有说明书?

网友:
看看什么型号,按型号上网查查看使用说明,应该能找出来问题所在。

网友:
按你描述,还要预热才能煮熟饭。不管是电饭锅还是电压力锅,都是不正常的。

网友(2022-07-01):
如你预热时未盖盖,那不能排除温度检测头有问题,试一试换它的热敏电阻看看,除了压力阀的问题外,热敏电阻阻值用错也可出这种故障。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你们竟然还让烧煤球??我们这直接收走

我们这里早买不到蜂窝煤了,除非自己搞。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们这里早买不到蜂窝煤了,除非自己搞。

我们这里连煤业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