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耦变压器制作点焊机

楼主(2022-04-19):
      看不少坛友自制点焊机,也在抖音里看到制作点焊机的视频,心动了。寻微波炉变压器,仅有铝线的。偶得一大功率稳压器(15KVA),线圈直径20厘米,高8厘米,内孔直径7厘米,铜线直径近2毫米(卡尺测量),绕线250多圈。请问这个能制作点焊机吗?点焊时间控制是控制市电,还是控制大电流好?怎么控制?如果用成品控制板,请提供购买方法。谢谢。附自耦变压器图片。

请坛中高手不吝指点。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A(2022-11-10):
引用 网友B:
环牛不合适做点焊机!!!

多的我就不说了,环牛相对于E牛,我就说2点:1环牛更容易磁饱和。2环牛在通 ...

            这确实是个很实际的问题,环牛在正弦波的某些时刻接通会产生挺大的励磁涌流,大功率的甚至会导致进户开关跳闸,在实践中也总结出一些有效的应对办法,比如原边串热敏电阻,换D型空开等,串热敏电阻限连正常的工作电流也受到了限制,显然这不合适,换空开也有效,不过增加了成本,也不能解决可控硅上的冲击电流,虽然可控硅标称也用相当的抗浪涌能力,但这终归不是完美的方案
           正经的做法是同步触发,从触发时刻上避开会产生励磁涌流的时间段,通过检测电压过零点用单片机可以实现,目前网上已经有几家的板子介绍说是同步触发了,经实践通过合理的设置,也可以有效避免过大的涌流。反过来,作为电焊机设计的方牛、微波炉变压器并不是就不会产生涌流,触发不合适照样会有,并且也很大,涌流经过几个波形才能消失,期间大部分能量浪费在初级绕组上,造成了变压器软弱无力的假象。
           厂家用方牛的另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方牛铜排容易成型,生产效率高,对个人来说方牛用原绕组被限制在了微波炉变压器,拆原绕组重新设计又要拆硅钢片回装,而环牛可以在同样的用铜量下输出更大的电流,个人初学做变压器式的最常见的苦恼的还不是电流不够,时间来凑,焊时烧红,焊后发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环牛最适合做点焊机了,短时电流大,电流大可以调短时间,焊点余热小,焊接质量高

只能说明你不懂,点焊机不合适用环牛做!去看看商品点焊机几乎都是用E牛做!

网友(2022-04-19):
首先,自耦的是与市电直连的,有触电危险!

网友:
用带皮焊机线或其他。绕几圈进去试试火力再说。
控制器找淘宝,

网友:
若是220V的,初级250圈的话,也就大约一圈0.9V,用16A(截面积越大越好,只要能绕下)以上的胶皮线,绕个3,4圈试试看吧!

网友:
可以做 完全没问题 控制市电比较好 你试下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解答, 那我就用50的焊把线绕四圈试试吧。如果控制市电,用ESP32编程控制,脉冲能以ms输出。先控制一个小继电器,再控制交流接触器。这个办法放假回家先试试。再次感热心谢坛友的帮忙,祝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这种自耦变压器应该是可升、降压的,250圈应该不是直接220V输入的圈数。当然220V直接接这250圈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是发挥不出它的最大功率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自耦变压器应该是可升、降压的,250圈应该不是直接220V输入的圈数。当然220V直接接这250圈是完全没有问 ...

坛支,你说的非常正确。这是一个全自动调压器的自耦变压器,市电接的是1匝和208匝处。只是拆变压器做点焊机,如何接线让功率最大化?谢谢

还有两台淘汰功放的环牛,功率应该不大,不知能不能玩点焊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解答, 那我就用50的焊把线绕四圈试试吧。如果控制市电,用ESP32编程控制,脉冲能以ms输出。 ...

不用那么复杂,网上有控制板卖,可控硅的,电流,时间可调。包括点焊笔都有。

网友:
重器哦
市电接208匝,次级用50平方以上绕3匝。给我的话就用300平方以上的绕,这个环空间够大

网友:
自耦当环牛,这个应该是1V/匝设计的,调压范围是0~250V,上面没有绝缘的部分涂上绝缘漆,用这个做点焊机,薄一点的铁皮,一点一个大窟窿。

网友:
我的一个24V充电机就是这样做的,一次接首尾,二次4平方线单独穿绕。

网友:
买一些25平方的或更大的带皮铜缆,绕4-5匝即可。由于不是持续工作,初级可以接到180匝左右提高输出。
某宝上面有套件,包括铜缆、控制板、点焊笔、辅助电源等。

网友:
一般的稳压器的线圈是150V-260V左右的输入电压,低压辅助线圈别拆,可以作为点焊控制板的电源,在绕组低压部分做好绝缘后用50平方左右的铜线绕个4-6圈就行,然后把原来的电刷想办法装回,这样就可以无极调节点焊电流了,配合点焊控制板的时间控制就完美了,点焊控制板网上多的是,价格也不贵,建议买个带过零检测的控制板

网友E:
15kw的自藕变压器相当于3kw了,功率足够点焊了,但是控制电路/次级粗线/焊笔等要买成品,略麻烦。

网友:
我家里也有个10kw的稳压器,本打算作为隔离变压器用,结果说这是不隔离的,只能绕线做个点焊接焊接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kw的自藕变压器相当于3kw了,功率足够点焊了,但是控制电路/次级粗线/焊笔等要买成品,略麻烦。

控制电路,坛友说控制市电,我正调试ESP32和Blynk,在手机上调整通电时间。用交流接触器控制。只是不知道怎么好控制电流。次级绕组准备用50焊把线绕四圈。点焊笔我准备用原来老CPU的全铜散热器自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电路,坛友说控制市电,我正调试ESP32和Blynk,在手机上调整通电时间。用交流接触器控制。只是不知道 ...

用交流接触器不如用固态继电器好,没有火花,小电流、低电压控制,更加安全、静音!

网友:
期待后续,我正好也有一个,予祝成功

网友:
支持,3KW差不多够用了。比微波炉的给力,比电容的耐操。

网友:
这个完全没问题,绕上次级就行,控制就像前边说的控制前级就行,俺做的也是控制前级,用的这个非常简单的图,玩玩没问题

网友:
变压器的砇重了,占地方,我用的电容的

网友:
怎么也得配个双脉冲控制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那么复杂,网上有控制板卖,可控硅的,电流,时间可调。包括点焊笔都有。

听说爱炸管

网友:
爱炸管的是电容储能的。

网友:
点焊变压器一般用E牛的比较多吧

网友(2022-05-19):
三年前用1KW调压器做了一台交流点焊机,次,25平方铜线,输出4伏,脚踏开关控制,能焊接0.2铁皮,焊接不锈钢超级好用。

网友:
请楼上兄弟提供点技术和经验,谢谢

网友A(2022-11-03):
       环牛最适合做点焊机了,短时电流大,电流大可以调短时间,焊点余热小,焊接质量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明你不懂,点焊机不合适用环牛做!去看看商品点焊机几乎都是用E牛做!

     不妨从原因来分析下?

网友:
E芯好做磁分流,环牛则不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妨从原因来分析下?

环牛不合适做点焊机!!!

多的我就不说了,环牛相对于E牛,我就说2点:1环牛更容易磁饱和。2环牛在通电瞬间会产生很大的浪涌电流(特别是几千瓦以上的大功率的环牛,这种情况会更加严重,会造成空气开关频繁跳闸,因为点焊机本身就是间隔时间很短的脉冲,又需要频繁的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环牛不合适做点焊机!!!

多的我就不说了,环牛相对于E牛,我就说2点:1环牛更容易磁饱和。2环牛在通 ...

我记得以前看过类似的资料,就象你说的那样,实际环牛是适合长时间持续运行的,不太适合频繁触发,所以做点焊机不是不可以用,但用起来不如微波炉变压器,比如这个功率差不多2-3KW的环牛,他的实际功率最大也就这么大了,过载能力很差,而标称900W的微波炉变压器,瞬间功率也可以达到二三千瓦,而环牛通电瞬间功率可不只二三千瓦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妨从原因来分析下?

环牛铁芯还不好散热。电阻焊一般都是e牛。点2mm以下钢板

网友(2024-03-12):
环牛不好绕铜排,通电瞬间电流比较大,容易跳闸,但是环牛省铜和铁,所以随着绕线机推广,环牛在电源变压器用得越来越多

网友:
一群不懂的家伙瞎扯。

老式电焊机是漏磁变压器,需要高电压(70V左右)引弧,然后稳电压(30V左右)烧焊条。效率低的可怜,空载七八安电流,烧焊条十多安。那个年代做不了取向硅钢,更没有环牛绕线技术,只能这样了。

环牛做电焊机需要加电抗器,但是比EI焊机高效多了。同功率可以重量小一倍,烧焊条牛比老式EI焊机B多了,但是成本太高。

至于点焊机,电压那么低,随便EI还是环牛都可以。

网友:
还存有几只380v的20kva的大个变压器不知干啥用。

网友F(2024-07-28):
跟你一样类型的环牛,从三相稳压器上拆下来的,外径有230mm 内径100mm 高90mm,有20多公斤重,是个大家伙,次级搞了三条16平方线+10平方线绕了几圈,短路试了下威力,3mm的铁片瞬间就红了,有点吓人,用钳形表测了220v电流能有40A!就是有一点疑问,这个中间红色线的抽头是干啥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跟你一样类型的环牛,从三相稳压器上拆下来的,外径有230mm 内径100mm 高90mm,有20多公斤重,是个大家伙, ...

有些老式调压器带110V端子,你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老式调压器带110V端子,你测一下。

这个要怎么测试啊,新手,不是太懂!谢谢指点

网友:
用e牛比较合适,绕线方便,功率强劲,小牛可以叠厚厚一点

网友(2024-08-27):
引用 网友A:
这确实是个很实际的问题,环牛在正弦波的某些时刻接通会产生挺大的励磁涌流,大功率的甚至 ...

这种自耦变压器不能座点焊机 ,电流不够,电压不安全,采用单片机可控过切割相位角控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