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胶固化后可以做齿轮吗?

楼主(2022-04-19):
    打算diy收音机调谐用的减速齿轮,请教AB胶在模具内固化后,硬度和韧性满足齿轮的要求吗?

网友A:
还是用可塑钢那种胶,有一定的机械强度

网友:
固化以后会收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可塑钢那种胶,有一定的机械强度

我去网上搜索看看。

网友:
AB胶硬度不低,韧性不好,这个东西要配合纤维布使用才好用。

网友:
塑料齿轮用 POM PA66+GF  PA66 较多。

网友:
AB胶常用的丙烯酸脂还是偏软的,耐热性能差.
如果是环氧树脂的话要好一点.硬度也要高不少.

可以尝试下UVC 滴胶.不过好像有点贵..

听说铸工胶强度好,我没试过.

网友:
想多了,不可能的。

网友:
现在某宝上标准的齿轮几乎都有,价格也不贵,何必非要自己造呢

网友:
橡皮泥做好模具
得一层一层浇筑,最好加入加强织物

网友:
何必那么麻烦呢,现成的东西你不用,费那么大劲.

电风扇的摇头机构拆下来,制作一个.

网友:
聚甲醛(POM),尼龙(PA),聚碳酸酯(PC)是塑料齿轮材料,玻璃纤维环氧板,改性聚氯乙烯(PVC)硬板也可凑合用,
需定齿轮标准模数,计算齿轮数据,车齿轮毛胚,再用标准模数的铣刀铣牙. 比较复杂,需有专业机器.

网友:
只有我一个人好奇,你连模具都能做出来了,还需要用ab胶去灌注嘛

网友:
实在想不通,某宝塑料齿轮,蜗轮蜗杆一搜一大把,为什么费那么大得劲自己做 ?

网友: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制作出高精度的模具的?这个都能做,为什么不直接做出齿轮来?
一般地,某宝上直接购买塑料齿轮再改一下,另外,直接3D打印,不过打印精度不高。钢齿轮的话,直接去线切割店加工即可
可能楼主不知道齿轮是渐开线牙齿,真正的齿轮牙齿不是宣传画里直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