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如何使SATA3.0当前传输模式为最大传输模式

楼主(2022-04-19):
安装英特尔(R)快速存储技术

NVMEpcie装在显卡2#插槽

机械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给大家传授下经验

安装英特尔(R)快速存储技术

网友A:
怎么解决的,给大家传授下经验

网友:
那还是操作系统的默认通用AHCI驱动有可能在某些硬件中不能发挥最大性能
因此某些主板还是需要安装英特尔芯片组上磁盘接口的专用驱动,才能发挥接口的最高性能

网友:
已经很快哦,不需要刻意再快

网友:
英特尔的芯片组磁盘接口驱动一直有两组,一组基础的一组高级的,高级的一组快速存储技术多数情况下不安装也能发挥最大性能,但如果安装可以轻便实现一些额外功能,记不太清楚了,好像以前IDE接口的ATA33-66-100-133时代,这个快速存储在有的主板上不安装,有时会出现ATA100降速到ATA66现象,但是安装的话,在系统任务栏上会有个运行任务的图标,使人的感觉会占用一定的CPU资源,因而多数喜欢优化系统的朋友似乎都不太愿意安装它。在支持intel RAID功能的主板上,安装这个高级驱动后,可方便进行阵列配置,后来IDE升级到SATA接口后安装它还能支持热拔插,英特尔这样做也许是给用户多种选择,适合多种场景。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英特尔(R)快速存储技术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