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64的程序写到w27c512怎么用不起了呢

楼主(2022-04-19):
各位老师 从2764里面读出的程序 写到w27c512里面用不了 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大容量芯片不能替代小容量芯片呢

网友:
是不是管脚不兼容。

网友:
大容量芯片都是采用分页寻址。查查地址是否对吧。

网友:
存储方式不一定一样

网友:
地址线不兼容

楼主:
意思是不能代换了

网友:
地址线数据线控制线首先要对上。数据应该没有分页写一说的。多余地址线不能悬空,要接地

网友:
楼上是正解

网友:
写入方式不同,仔细研究一下。

楼主:
地址线数据线都是对应了 多余已接地 会不会写入的地址 要调整

网友:
地址要一样才行,不然lcall,ljmp指令都错了

楼主:
是不是类似这样的原因  要清理一些数据呢

网友A:
可以互换,但是要把引脚处理好,不用的地址高位接 “0”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类似这样的原因  要清理一些数据呢

用编程器写,不需要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互换,但是要把引脚处理好,不用的地址高位接 “0”

不用地址高位接0  这个意思是没有用的地址线接地吗

网友:
A13,A14,A15引脚翘起另接GND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地址高位接0  这个意思是没有用的地址线接地吗

是的,另外为何不仍旧用2764?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地址高位接0  这个意思是没有用的地址线接地吗

不是没有用,而是按实际地址的要求,置0或置1。

楼主:
不知道哪里问题 还是不行

楼主:
这种EPROM, 只要 GND 和 Vcc 和插座兼容, 一般可以兼容, 但要注意以下问题:

   1.  大容量 当 小容量使用时,将最高位数据管脚悬空;( q5 ]3 P8 `' v( R- t

   2. 小容量内容 写到 大容量芯片时,有时候需要从 中间地址写起, 不一定是从 0000 写起        其他地方看到的 是不是这个 不能从0000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EPROM, 只要 GND 和 Vcc 和插座兼容, 一般可以兼容, 但要注意以下问题:

   1.  大容量 当 小容 ...

这个资料错误,乱写
你为什么不仍旧用2764?这个早就是垃圾一类的芯片了.你也可以使用2864,这个也是淘汰多年的东西,不过这个在某宝上还都能找得到.
你用编程器把数据写入后,只要数据线,地址线按顺序接好,多余的地址接地就好了.
不过如果你是盗版别人的程序的话,人家可能是把地址或者数据线故意交错几根的,你按照正确的做法的话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