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福禄克15/17B电阻档电容档钳位保护电路原理

楼主(2022-04-19):
福禄克的电容档电阻档保护电路的钳位部分不像国产的,国产的一般就是两个三极管。
由于理论知识太差,没看懂,哪位老师给分析一下这个钳位的原理?在A点和com之间有交流或者直流高压的时候,两个三极管怎么工作的? 还有Q2为啥要外接一个反向电压?

网友:
我理解的该电路工作时的情况,见图。图中已略去不起作用的电路部分,以便简化。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不理解的是,这种理解,貌似跟VDD和VSS没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对。

我前面漏画了仍起作用的Q2的be结。补图如下:

可见,这个电路起保护作用的执行功率器件是Q1。

楼主:
搭了个电路实测了一下。

网友(2024-10-30):
外国万用表研究专家拆解福禄克17B时就说过这电路是电阻档和电容档产生恒定电流的,电阻档用的恒流法,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比例法测量电阻。电容档是用恒定的电流给电容充电,然后测量充电时间,从而推算出电容值。

网友:
图片重新上传,之前图中文字被网站水印盖住了

网友:
重新上传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理解的是,这种理解,貌似跟VDD和VSS没关系?

Q2它是一个PNP型的三极管,是常开型的,如果不加电池电压,那么它平常就是导通的,只有加了电池电压才能让它平常时可靠地关闭,不影响电阻档的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你理解是对的,具体分析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

我前面漏画了仍起作用的Q2的be结。补图如下:

你这图,说明你没有弄明白电池电压加在Q2的意义。但你总体分析是正确的。

网友:
福禄克15B电容档有0.50nf的底数正不正常

网友(2025-02-24):
正常, 底数一般在0.43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