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流量转网线

楼主(2022-04-20):
有没有可以将手机流量转为以太网的设备?要求不带路由器功能,纯粹的一个收发电路。

网友:
手机可以做热点,然后使用AP接入就行

网友:
还有一种扩展坞,通过数据口可以转换RJ45口,但是不清楚能不能使用手机的流量,试过的朋友说说

网友:
前天光缆主线被工程队淦断了,靠手机开热点,两个小时花了800多兆,

如果电脑有无线网卡,直接开wifi热点,如果没,手机支持USB网络共享的话,插数据线也行,如果也不支持,手机开wifi热点,然后用路由器的无线桥接功能,这样所有连接路由器的有线无线设备走的都是手机流量,一不小心,几天工资没了

网友:
支持红外,蓝牙,wifi(个人热点)上网的设备都可以,还有各大服务商的专用wifi随身上网卡,插卡行,买套餐也行。

网友:
不路由是不行
多普达手机支持USB MODEM,找个树莓派之类的,做转发(NAT,本质是路由)

网友:
那估计要自己定制一个,用家里的路由器也直接能用

网友:
有没有可以将手机流量转为以太网的设备?

>> 有,具备 Client 功能的无线路由器

要求不带路由器功能,纯粹的一个收发电路

>> 基本原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