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莫合金变压器适合做小功率输出变压器么

楼主(2022-04-20):
手头有个坡莫合金牛,一次用万用表测量铁芯电阻,没想到只有0.几欧姆,变压器为了防止铁损过大,硅钢片之间往往是绝缘,这种情况下这牛能制作输出功率100毫瓦左右的推挽输出变压器么

网友A:
晶体管机牡丹8402的输入输出变压器均采用坡莫合金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机牡丹8402的输入输出变压器均采用坡莫合金铁心。

哦哦,原来如此

网友B:
有名的红灯2701也是坡莫合金输入输出变压器。

网友C:
一百兆瓦绝无可能,一百毫瓦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名的红灯2701也是坡莫合金输入输出变压器。

应用还蛮多的,不过我看了下图,变压器铁芯颜色黑乎乎的,跟一般的没啥不同,看来不能貌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百兆瓦绝无可能,一百毫瓦没问题。

已经改成中文

网友:
可以去试试啊

楼主:
正在试,出声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