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介绍具有DTS解码的CD机

楼主(2022-04-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介绍一款DTS 5.1的,宝上七百左右:
纯CD播放机BT-450发烧hifi音响cd机DTS多声道转盘机

网友:
一般CD机就是有数码或者光纤输出的,然后由带DTS解码 的功放或者专用的解码器解码再输入功放放大聆听的。差不多的带环绕声道的家庭影院功放就是带有解码的,可以直接播放欣赏了

网友:
像上面的这款CD机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带解码器了的,其实就是同轴数码和光纤输出而已,因为经过解码至少是5声道或者7声道的音乐信号了,这款CD机上并没有那么多的输出端子!带解码器的CD/DVD机价格比不带的要贵上不少,但是效果不如单一解码器或者带解码的功放好。CD/DVD机+带解码器的功放+环绕声音箱,这样的配置就组成了家庭影院系统,可以聆听欣赏DTS-CD音乐和DTS 影碟了。效果可以媲美影院(现在影院已经都是百把座位的小影院了)的效果了,当然差距就是器材专业性和环境的差别了

网友:
步步高和新科有几款,DVD可以放的。

网友:
如果功放带有DTS功能的话,CD或DVD播放机只要有同轴输出接口(或者光纤输出接口)就可以了,
全新的带有同轴输出接口的DVD播放机市面上很便宜,五、六十元一台就能买到的,年初我就买了一台,且读碟性能很好。搜一下某宝就有。

网友:
DVD机上有解码    有很多假的。光有插头,里头是空的。

网友:
功放上有解码

网友:
可以用Foobar2000将DTS音乐文件转换成两声道立体声的音乐文件,即两声道的1411kbps,44100Hz的wav音乐文件。

网友:
用遥控器打开。DVD里的设置。   没有解码就是沙沙声,不出声音。

网友:
先锋的影碟机 不错

网友(2022-08-22):
引用 网友A:
播放设备
要输出DTS信号必须有DVD播放器。大多数较新的播放器都具有此功能。在接收的设备中必须有DTS解码 ...

感谢详尽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翻出一台夏新面板标识有DTS的DVD影碟机

用左右声道输出,放入DTS的CD碟

DTS标识周边有小小的E文,代表不同的意义。多数机器都是仅可以通过数字信号输出。

网友:
现在的DVD 大多都有DTS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我的扩音机不支持

5.1声道,功放里加个lm1876集成功放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