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S如何在线阅读pdf、pdg电子书?

楼主(2022-04-20):
远程浏览NAS里存储的海量pdf、pdg、docx格式的电子书,不要下载到本地
另外还有远程观看电影。
有没有办法?

网友A:
鬼知道你nas是什么系统,装插件完事,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鬼知道你nas是什么系统,装插件完事,百度

我的nas还没买呢。请问我的这个需求,选择什么样的NAS系统最合适?

网友:
需要NAS插件,通过NAS内置主页可以连到该NAS官网的插件商店。
但如果想通过PC浏览器直接上NAS官网,未必找到插件商店在哪里,自然就不清楚这NAS是否提供这插件。
但也有的NAS厂商官网会有插件商店的链接

网友:
以前帮朋友弄的NAS,里面试了下,有个静态网页伺服器,可以自己生成列表,通过浏览器访问它的公网IP及映射端口访问
以前我还是独占的公网IP,升级光纤后就没独占的公网IP了,然后就没办法测试了
服务_网页伺服器(静态Web网页服务器).jpg

网友B:
NAS安装环境需要有公网IP,之后就可以远程使用哦,数据大的时候,受制于网络速度。
不过,还是建议NAS+百度盘,这样使用更方便。

网友C:
Chrome、FireFox 支持在线阅读pdf
自己建立个http服务器就可以了,Nginx或者Apache
远程观看视频的话 mp4 支持http在线播放,其他格式的通过ffmpeg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S安装环境需要有公网IP,之后就可以远程使用哦,数据大的时候,受制于网络速度。
不过,还是建议MAS+百 ...

MAS是啥?从未听过。寡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rome、FireFox 支持在线阅读pdf
自己建立个http服务器就可以了,Nginx或者Apache
远程观看视频的话 mp ...

还有海量的超星.pdg和.docx的电子书。不想格式转换,太多太麻烦。

楼主:
大家再帮我推荐一个NAS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海量的超星.pdg和.docx的电子书。不想格式转换,太多太麻烦。

这些不支持,转格式NAS能自己完成,就算是自带的流媒体播放,实际也都是NAS自己转换了格式
你不需要关心他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MAS是啥?从未听过。寡闻了。

哈哈,失误打错了,NAS+百度盘

网友:
NAS没搞过,自己在D2550上安装Linux的samba做的共享,手机上安装ES文件浏览器,可以看各种文件和视频。另外D2550还安装iptables,做家用网关效率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nas还没买呢。请问我的这个需求,选择什么样的NAS系统最合适?

最省事的当然群晖威联通之类,要求不高的,路由器挂个可道云,nextcloud之类的都能满足

我就是路由挂的

网友:
NAS里存储的海量pdf、pdg、docx格式的电子书,可以作为网络硬盘加载到本地,不占用本地磁盘资源。这叫NFS吧。

网友:
不是很懂,不下载是看不了的吧
最多是:不下载全,只下载部分,能浏览下载的部分
像流媒体,边下载边播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nas还没买呢。请问我的这个需求,选择什么样的NAS系统最合适?

告诉你一个经验,别总想花最少的钱!选中间的!

网友:
.pdg扔了吧,海量的pdf和docx,一个U盘就完事了
不需要NAS,也不需要sam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