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凉帽式收音机

楼主(2022-04-20):
如题,一个凉帽式收音机。今天包裹到了,一开始以为是7642直放机,后来拆开才知道不是,这是9018高放,倍压检波,不知型号三极管低放收音机。厂家把低放管的型号抹了,自作聪明,随便一个9014都能用。低放管个头小,我还以为是抹去型号了的7642呢。

回家后在室内试听了一下,能收到干扰,说明灵敏度不算很低,由此可以知道它是一款有再生没有来复的收音机,电路原理可以参考最后一图,把R2换成线圈,再增加一个检波二极管,形成倍压检波。《初级晶体管收音机》一书里把这种收音机叫做1-V-1收音机。

通常单管机,二管机都不必设置音量电位器了~靠调整收音机方向来调整音量,而这款收音机却有。

不知是原主人戴过还是什么原因,帽沿有点异味了,所以拆开用洗衣粉清洗了一下机壳,等水汽干后再组装试听。

网友:
如果收音效果差做成凉帽式实用性不大,如作为增加收藏的品种还是有意义的。谢谢分享!

网友:
就是感觉脑袋有点沉

网友:
这个也太大了。。。

网友:
造型特别,就是个头有点大。

楼主:
昨天傍晚19:30试听过了。它灵敏度并不高,白天收不到台,我这里信号差。傍晚能收到,但音量开到最大了还是小,看起来比较适合城郊收听。
收听体会:此前我听超外差收音机时,把磁棒靠近5米高的金属灯杆能增强信号。而这次我把凉帽收音机靠近灯杆,却引来短波,压制住了中波,此时调台不起作用,只能听到短波台。

楼主:
昨天判断有误,今早测绘了电路,实际上它是一个来复再生二管机,只是没有再生线圈,在城郊收听没问题,我这里信号差到了极点,我给它增加了再生线圈,改装以不破坏结构为准,以便恢复,保证其收藏价值。这是加了再生线圈的样子,改装以保持原样为准,必要时可以恢复,以便保证其收藏价值。我把9018拆下,把E极弯一下,焊上再生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