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86主板,电池在哪?

楼主(2022-04-20):
原来也有这个机子,确实找不到电池,但断电很久时间照样走的,因此一直怀疑和你上面那个一样带闹钟logo标志的模块里面可能有电池

网友:
在这个芯片里有个纽扣电池。
用这种芯片的好,不怕漏液。
就是电池用完了比较麻烦,要切开外壳才能换电池。

网友:
DS1287,内藏电池,实时时钟,还有 50 字节用户内存

网友:
里面的电池用10年没有问题。

网友:
达拉斯的时钟模块内置电池

网友:
DS1287内部有个纽扣电池好像,然后二次塑封的

网友:
拆过,这是里面的电池。

网友:
好老的主板啊!都没见过!

网友:
当年的东西,从设计理念上来说,反而先进于当今

网友A:
386 80386 80486 80586 应该是intel公司生产的CPU代号,AMD 应该没有。

网友:
以下的你可以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6 80386 80486 80586 应该是intel公司生产的CPU代号,AMD 应该没有。

这个真的有

网友:
想当年用的第一台电脑就是386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86 80386 80486 80586 应该是intel公司生产的CPU代号,AMD 应该没有。

错得离谱了,我论坛的头像就是AMD的386CPU,这是我购买的第一台电脑用的CPU。

网友:
你这块386主板电池是隐蔽的,我这块386主板的电池是裸露的,看来当时是有不同的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得离谱了,我论坛的头像就是AMD的386CPU,这是我购买的第一台电脑用的CPU。

不只是 AMD,你猜这是啥

网友:
厉害厉害,论坛里的都是大佬,

网友:
TI、(英飞凌)西门子、还有很多,除了摩托罗拉是自家的